这个板子可以维修吗

楼主(2017-03-08):
今天电脑里面连接ccd的io口的板坏了,这个送修费用贵不?买个新的贵吗

网友A:
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B:
除了那个大芯片.

网友C:
呵呵,多层PCB线路板+几百个引脚的CPU芯片电路,我觉得你还是换新吧,能够进行芯片级维修和多层PCB线路板维修的修理铺,没有几家的。

网友C:
你的CCD设备,是原设备厂家整套安装的设备自动化控制工程对吧,一块PCI扩展的IO板卡,不但需要正确的板卡型号,还需要板卡自带的软件光盘程序,也就是驱动程序光盘,不可能绕过原厂商可以随意购买和安装的。
建议联系原厂获得技术支持,虽然售后服务的价格可能会巨黑。

网友D:
这个也不贵吧

网友E:
如果是大众化的或者占有率较高的板卡还是有第三方维修的
要不是就只能找原厂了!

网友F:
建议修下试试,不行再说

网友G:
直接找厂家吧?

网友H:
有难度啊!换新吧!

网友I:
如果电脑城有卖就换新,维修的话修电脑的地方有,如果有配件就不贵,人工费大概100

网友J:
一般来说,都是光耦前的保护电路坏掉,或者光耦坏掉,检测一下,很易。就是接口输入信号,看看光耦有没有输出就行了,有输出就是正常的,没输出,就是坏了啦。

如果不是这坏了,那就很麻烦了,那就送修,并且只能送原厂哦。要不是新买个。

网友K:
可以维修的,寄回厂家也是修好重新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有返原供应商维修保险些

网友L:
如果只是接口芯片坏了还可以换、如果中那个大家伙坏了、同志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M:
最好还是找供应商解决好些

网友N:
如果知道原因,可以自己修啊,其实维修并不难的

网友O:
找原厂家吧,这种自己修,需要极大的功底啊。把故障写清楚了,寄回去修、

网友P:
多层板,找厂家解决。

网友Q:
应该不是很贵吧,电脑的东西!

网友B:
放大镜,把那个大个的针脚,每个都压一下.
然后检查外面小的那些.
也许能修好呢.这种板子不容易坏的.
软件,跳线/开关有没有问题?
返厂/换新的话,特殊的板子,应该会比较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