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8):
欧陆590C直流调速器送修时检查炸机,晶闸管炸了几个,相应的驱动变压器二次测二极管和100欧电阻击穿,更换后测试波形正常后整机上电试机,负载参照咸老师的方法,用大功率电阻和灯泡做假负载,启动后正常,然后送交客户,客户运行一晚上后,发现电机冒烟,电机励磁线圈烧毁,调速器报锁相环同步失败,我检测晶闸管模块没有问题,L2相10A电阻断开,随即检查励磁模块,没有问题,换上保险后上电查看参数,发现设定的励磁控制方式是电流反馈,现在变成电压了,然后改成电流控制模式,然后让客户装机,启动后电机冒烟,电机励磁线圈烧毁,断电拿回来,上电查看参数,发现有变成电压控制模式,并且电压设定是90%,怪不得烧坏线圈,把模式改成电流控制,电压值改成47.3%,然后保存。不过现在是真的不敢再让客户上机了。为什么会出现参数会自动变成默认设置呢?

网友A:
你是不是设置完了没有保存呀。

楼主:
肯定保存了,运行了几个小时正常,到早上把电机励磁线圈给烧了,第二次问现场电工说专门看参数,确实是电流控制模式,但是出现问题后,在我这里上电发现是电压控制模式。我再多试几天,看看正常不?

网友B(2020-07-27):
您好楼主,首先感谢您的众多无私分享和奉献,论坛有你的存在更加显得有意义。
我手上也有台590c,也是 炸了可控硅,触发变压器二次侧电阻和二极管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一次侧有个un2003复合晶体管芯片损坏。都已经更换完毕。然后现在在家里没有三相电没有直流电机怎么测试已经完全修复?你说的测波形是次六个触发端的波形?假负载怎么个接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C:
有干扰!!!可能没接好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