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8):
现场实际情况:跟前一台630KVA箱变。
设备用途:用于粉碎建筑垃圾混凝土之类的。
震动粉碎机:两台250KW4极电动机分别拖这个设备。
现场配置:用户找一个电气制作商铺的店面做了两个软启动和旁路接触器。
故障问题:搞了N天就是无法启动成功。75A高压保险烧了好多个,启动电流非常大。
今天我到现场把原来的其中一个电机三根电线换成六根电线,也就是变成了两路进火。软启动进线端接电机U1 V1 W1
下端接U2 V2 W2  启动后现场人反应比以前一路三根接法速度有所上升。但是我测量电流还是非常大2200A 很快高压保险丝熔断。 请问各位高手分析怎么回事。
个人分析这个软启动太垃圾。是假的没有错,仿冒施耐德其实字母顺序不一样,什么江西施耐德。无法提供足够扭矩。对于软启动我很少接触。请问大家用过的讲解下。会不会重载情况下无法提供足够扭矩造成电流上升原因。
用户准备换一台国产变频器驱动其中一台,启动换成后接触器工频运行另一台。不知道方案是否可行。
一台变频一台工频电机共同拖动一个负载有问题吗?

网友A:
1、尝试轻载启动。
2、尝试分别启动两台250KW的马达,也就是错开启动保证变压器供电容量。

网友B:
250千瓦,额定电流大概500A,4倍的启动电流是2000多,在一次侧电流应该80A左右了。

网友C:
可能软启动不行、你应该是带负载启动的

网友D:
用变频器启动。

网友E:
这种的最好是2台电机都采用变频启动,变频器选择重载型 建议 ABB的ACS550.

网友F:
1.  变压器容量不够,630*0.8=500.4KW,刚够,如果少于0.8那就更不成了; 2.连接电机的导线截面小,线路电压降太大,并一路电压有所提升高,转速才有所上升;3.软启动设置过软,未能提供足够的启动转矩。

网友G:
软启动,变频启动,都有启动转矩的限制,启动转矩太大了哪种方法都起不来的。还是先核实一下实际的启动转矩是多少?再说启动方案。

网友H:
看看软启动器上有没有启动时间,能否调长一点,不行把负载减轻试试。

楼主:
问题没有讲明白!两台电机,两台启动柜子每个柜子里面各有一个软启动和旁路接触器。启动时先启动一台250KW电机。通过软启动启动然后再旁路接触器。但是从来没有启动成功过,通过软启动启动时电流达到2200A 是一台的喔不是两台的电流。 更不要提别的了,电线也够粗。距离20米内 185平方带一个柜子。空载启动,停机过程中用手也可以拉动负载。

网友I:
首先你电源容量就太小了,就是换个软启动器还是一个样。。

网友J:
应该用绕线式电机,降压启动本来就启动转矩小。建议把软启换成矢量变频器

网友K:
软启,默认的是电压模式,用限流模式启动电流小一些。

楼主:
用户自己找了一个国产的变频器,打算一个变频一个工频各带一个电机共同工作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L:
回复 楼主:
软起动本身启动电流就很大,启动性能还不如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
用一台变频器作软启动工具分别启动两台电机理论上可以,但这么大的电机没试过。在转工频的过程中一定要正确设置变频器的停车方式,否则很容易击穿IGBT模块。

网友M:
用变频器先确定实际的功率,线路要粗!

网友N:
我以前280KW消防泵,630KVA变压器,用软启动无法启动,最后改成变频才行

网友O:
这个配置,变频器勉强可以

网友P:
建议使用变频器。同时把电缆加大,对你的这个一根185的电缆有点不太放心!

楼主:
电机电缆换成6根185 变频器根本无法运行,估计场合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