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9):
装的是v5.5的版本,然后选择了315的cpu,下载时提示现有的plc版本是3.2,选择的cpu是3.1的。没敢下载,请问如何能在软件上更新到能有v3.2固件的cpu315可选?是有sp还是只能用高版本的软件?

网友A:
你的版本低了

网友B:
应该更新一下固件就可以了吧?

网友C:
都很久没有用STEP7了,一直用博途来着

网友C:
STEP7的话,好像有个什么HW更新来着

网友D:
我们因为用1200  也是全线的300程序都用博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等我找找hw。

楼主:
呵呵,原来是直接可以在网上更新固件,应该更新完毕,可以step7 支持v3.2的plc了。但是看趋势以后还是得用博图啊。

网友E:
硬件可以在线更新。

楼主:
还有个问题,这个是下不来的问题。同事用博途14试1200,这个1200太老了。1212c DC/DC/DC,212-AD30-0XB0,可是出的太早了,估计版本1.1,而博途14中最小的版本也是2.0了。哪位有能低下去的办法?还是只能用博途10.5了?

楼主:
再说一下我安装step7中遇到的问题
1、双击安装文件,要求重启,重启还是要求重启。
2、安装的时候提示ssf文件找不到。

网友F:
软件中硬件更新,建议lz用TIA

网友G:
去年遇到了和楼主这样的问题,是读一台315-2PN/DP时,也是版本低,升级后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年遇到了和楼主这样的问题,是读一台315-2PN/DP时,也是版本低,升级后就没事了
我这次的也是这种型号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