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9):
在线等!水深15米,哪个厂家做的好?最好是上海的。本人也在上海 方便

网友A:
你用密封胶密封起来就可以了,环氧树脂。

网友B:
在水中用?
会不会有干扰或者其他影响?
防水倒是可以实现!

网友C:
防水的有,水深15米没试过。

网友D:
我们做过水下100米的,有这方面的技术经验。

网友E:
防水的我用过,水下15米的没有见过,很好奇。

网友F:
一般接近开关都只做到IP67的,1米以内防水没有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G:
这产品还要啥大神,就是个15米水下防水的问题

网友H:
你可以询问下卖接近开关的呀。

网友I:
多找几家品牌问问

楼主(2018-03-31):
后来选用了  上海一家叫左川的  效果还好!谢谢大家

网友J:
回复 楼主:
挖坟了老铁,注意您的回帖,明着打广告会得不偿失的,谢谢理解配合!

网友K:
上海左川的不错!

网友L:
这么深,要不改一下思路换个控制方式

网友M:
回复 网友L:
看楼主ID

网友N:
现在上海还能产出好的电器产品吗?看看现在的人民电气,生产的接触器那叫一个垃圾。

网友O(2019-02-01):
回复 网友K:
这么深,做啥检测的。

网友P:
上海臬克的流量开关 液位开关 温度开关  压力开关 种类多 防水防爆都有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 接近开关貌似没有 你可以问问  反正也近

网友Q:
换个控制方式,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