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9):
求大神们解答  表情 谢谢了
有旁路的软启和没旁路的软启是上面两张图的样子吗?
两种软启都是启动完成后  自动停止吗  还是需要给停止命令?

网友A:
有旁路的是全自动   一般功率较小

无旁路的,提供启动完成信号

用户根据信号来控制自己加在外围的接触器实现旁路功能

网友B:
也就是说不管是旁路的,还是非旁路的。都得旁路。仅仅是手动自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