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9):
如何用接触器,转换开关实现两台三相电动机的单独正反转和共同正反转?有电路图最好

网友A:
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你打算几个按钮,4个按钮控制两个电机的正反转,一个按钮直接电机正转,最后再一个反转?
加上停止按钮,一共七个按钮?4个接触器?

网友B:
3个转换开关----1,2电机正反+单双选择
4个按键-----1,2电机启停

网友C:
开关S0闭合时两台电机同时启停,SB1、SB4串联,随便按哪个都可停止,SB2、SB5随便按哪个正转,SB3、SB6随便按哪个反转

S0断开,两台电机各自分开控制

S0与中继KA1可用组合开关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