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9):
实现两台三相电动机的单独正反转和共同正反转?

网友A:
这个不难,用转换开关控制接触器,接接触器切换控制线路。

网友B:
4个接触器或6个接触器

网友C:
这个应该很容易实现吧

网友D:
简单的画了一下,有点糙,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这个没有这么复杂吧!你先把单独控制2台电机的正反转接出来,再加一个继电器同时触发控制2个电机的控制线就好了啊!4个接触器+一个继电器 或者一个接触器  就可以搞定了  嘎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画了一下,有点糙,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只用接触器及转换开关,没说用按鈕呀。

网友F:
用4个接触器1个两线两摘开关1个四线六摘开关。两摘开关放在六摘开关前面用于通断电路,六摘开关的前四摘分别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后两摘同时控制两台电机的正反转,电路设计完成。

网友G:
闲着没事画的,最后图不够了画不下热继和按钮连锁了,不然截图截下来肯定看不清。KM1KM2是同一个电机的正反转。KM3KM4同理。KM5.KM6决定你要同时启动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H:
一堆接触器。要是智能控制器看不了开关触点,直接内部电源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