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9):
pLC通电,网线连接,打开软件,双击通信,弹出的画面什么都没有。怎么回事?

网友A:
软件重新安装 或者换个电脑再试

网友B:
你电脑的ip和plc在一个网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脑的ip和plc在一个网段吗
pLC网段是不是双击Cpu出的那个Ⅰp地址,试过同一网段,通信什么都沒有,笔记本是w7系统64位。

网友C:
电脑是直接连的PLC,还是通过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是直接连的PLC,还是通过交换机
直连,只一台

网友C:
回复 楼主:

网友C:
第三步,设置同一网段IP地址后,查找PLC,如果你没有变动过PLC的地址,就能找到出厂默认是192.168.2.1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行啊!

楼主:
显示这样的图

楼主:
通信搞的焦头烂额。

楼主:
这是什么情况?求解!

楼主: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D: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重装系统,先装网卡驱动再装SMART软件。反过来的话软件上就没有网卡可选

网友E:
对头  先装网卡驱动,或者 你修改网关试一下,改成
192.168.2.254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头  先装网卡驱动,或者 你修改网关试一下,改成
192.168.2.254
300的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G:
电脑ping得通PLC吗?

网友H:
如果能PING通PLC  就试下手动查找,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就这样解决的  和操作系统有关

网友I:
网卡都找不到,怎么可能通信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