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电缆驱动

楼主(2017-03-09):
那位师傅有编程电缆驱动软件发给我用一用,小弟不胜感谢!微信号dqp780227

网友A:
你是什么系统的?

网友B:
用度娘搜索USB-SC09-FX就有了。

网友A:
http://www.winchiphead.com/download/CH341/CH341SER.ZIP
这个自己下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师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傅,已下载安装好了。

网友C:
买电缆里面都有送的

网友D:
这种买一条好的要2百多,不过我一般不用这种线,我用R465转232的线 嘎嘎

网友E:
楼主这种电缆不用那么多钱,几十元一条;

网友F:
你买这个不是有光盘么,里面有驱动,我在某东买的那个是黄色的,说是全隔离的,保护笔记本端口,黑色的便宜点

网友G:
像这样的驱动,安装一个360万能驱动之类的东西,可以直接就自动把所需的驱动装好了

网友H:
3楼的CH341的驱动就是通用的,我的也是安装了这驱动。

网友I:
这种的看用什么USB芯片,找相应的驱动就可以了。看外观无用。

网友J:
你的是三菱编程电缆,CH341驱动是通用

网友K:
买时都带有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