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40

楼主(2017-03-09):
这个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啊?说明书上没有啊

网友A:
有主板可以换上主板再试一下;

网友B:
A540可以说是三菱里比较好的系列,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看看手册吧,里面有这个代码

网友C:
这个代码包含故障内容较多,必须一项一项的检查排除,详细内容请参阅欧版A500系列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代码包含故障内容较多,必须一项一项的检查排除,详细内容请参阅欧版A500系列说明书
那里能找到英文版的说明书呢

网友A:
E文版上也一样没这个的;

网友C:
在网页上截了个图
在某个工控网也有该资料可下载(需要积分)

网友D:
我不知道,人家修过的这样说的”E15 -01 这个故障确实是驱动板故障 上面有一块采样电路和检测回馈电路在一起那部分有问题。 ”

网友E(2020-02-28):
引用 楼主:
这个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啊?说明书上没有啊
你这个是驱动板右边的一块开关电源板有问题。
我单位也遇到这故障,E15-08,已经顺利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