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PI7800

楼主(2017-03-09):
普传PI7800变频55KM,水泵110KM.设定最大频率10赫兹,加减速时间60S,当运行到十赫兹报故障OC-P(系统受到干扰或瞬间过电流冲击)不懂,希望高人指导。。。。瞬间过电流冲击会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报警,只是11千瓦的,是驱动上的电阻坏了,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正在运行就报夹故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瞬间过电流冲击会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A:
有一相输出没电流,但3相电压又是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