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9):
我只知道RCL电路谐振时阻抗最小,为电阻阻抗,但我不明白谐振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谐振能起选频作用呢?

网友A:
谐振频率时,衰减小,其余衰减大,后级通过幅度比较就把不符合的频率给滤了

网友B:
  老收音机用可调电容与电感结合来调不同频率的电台,就是利用的这个原理。

网友C:
简单说谐振电路包括电容电感串联和电容电感并联两种。前一种谐振时阻抗最小,后一种谐振时阻抗最大,在一条先路上先将后一种并联到地再串联前一种输出,假设两种谐振电路的谐振频率相同,当多频谱信号经过时偏离谐振频率的信号被并联谐振线路衰减到地而符合谐振频率的信号阻抗最大所以无衰减地向后传输,当经过串联谐振电路时偏离谐振频率的信号被阻挡而符合谐振频率的信号阻抗最小无衰减通过,这样经过两级滤波就将符合要求的信号选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我们平时输入的信号如果是单一我们想要的频率的信号这样的话不就不需要选频吗?

网友C:
是的,数字电路由于频率固定很少使用选频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