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9):
本人最近在做一些伺服电机控制方面的工作 对电机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的区别不是很清楚 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都是模拟量控制 电机的信号输入都是电压信号 但是给电机输入这些模拟量电压信号之后电机是怎么判断电机轴转动的圈数呢?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建议你线看看变频器转矩控制模式的详细说明,然后再看伺服就会简单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文章或者书籍啊

网友B:
伺服在速度及转矩模式下,是不关心位置的
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速度模式电压信号控制的是电机的转速;同理转矩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单纯的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是没办法控制位置的?

网友C:
速度模式与转矩模式是两个模式。  速度模式是高速度低力矩  速度低转矩模式 是高力矩低速度,这两个跟你那个位置圈数没有关系的!

网友D:
三种控制模式,位置、速度、转矩,位置是重点是控制移动的矩离,速度只要是控制电机的转速,转矩只要是电机运转的力度,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