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变频器控制

楼主(2017-03-09):
应用于竹木粉尘的吸收的管道我应该选用什么传感器合适,大神们帮帮忙介绍介绍
最好可以帮忙如何可以用PLC来控制变频器的动作

网友A:
先介绍想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用于竹木粉尘的吸收的管道我应该选用什么传感器合适,大神们帮帮忙介绍介绍
最好可以帮忙如何可以用PLC来控制变频器的动作
应该是重粉尘的生产车间的集尘系统,集尘风机用变频器和PLC控制?想粉尘轻的时候就调整马达的运行频率就低?粉尘重的时候马达运行的频率就高?来实现节能目的?

用PM2.5的传感器吧,不过没有听过过用于工业上的案例。

网友C:
选择一些比较场合应用恶劣的环境下使用

网友D:
没有用过这么恶劣环境的传感器,最好采集重量信息最靠谱,不会误判

楼主:
就是这款风机吸尘系统 用PLC如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