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09):
请问西门子PLC里面的FB后面的编号是可以自己随便写的吗?还是像SFB每一个编号有特定的功能

网友A:
可以随便写,但不要把现有的替换了,找一个没用的编号。

网友B:
不能替换掉原有的。

网友C:
FB是西门子PLC中的功能块,是用户编制的逻辑块,FB号由用户定义,所有用户程序里,块号不要重复。
SFB是西门子PLC系统已经编制好的,能够完成一定任务的功能块,叫系统功能块。用户只能使用,无法修改和定义。

网友D:
FB块在属性中可自定义

网友E:
本人习惯性做法是FB(N)与背景DB(N)写一致,方便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