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二次线地线起弧

楼主(2017-03-09):
操作工反应不用接焊把线,地线对大地直接起弧,我说这怎么可能。打开一看,里面的铜牌接地了
线缆也烧焦了

网友A:
图二烧毁的是什么位置?以前我们修理过焊机的线圈,不过不建议自己重绕,还是换新省事。

网友B:
平时保养不到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二烧毁的是什么位置?以前我们修理过焊机的线圈,不过不建议自己重绕,还是换新省事。
重新压接的铜线,原来是铜排的。

网友C:
焊机总是过电流,我们这经常换地线插头插座。

网友D:
对壳了,可能是制作或维护过程中 等,间隔未处理好。

网友E:
看图一好象是设计走线不合理留下的隐窜

网友F:
保养不到位.

网友G:
铜线都烧成这样了,有点夸张,使用的时候发现异常,早点报告,就不会烧的这么惨了!

网友H:
有异常一般是有问题。

网友I:
老式焊机吧.感觉是过热导致的,

网友J:
是不是螺丝松动后碰到外壳接地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A:
电焊机重绕考验的是手艺!还是换新简单!

网友L:
新式焊机好些

网友M:
底线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