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

楼主(2017-03-10):
请问各位大师,信捷触摸屏数值为(无符号数),小数点为1位。比如我在触摸屏里面设置100.0,那么在程序里的数值应该是1000,这样理解对不?之前维纶触摸屏整数类型记得是这样,信捷的没有整数型

网友A:
这个信捷没用过

网友B:
是的,不过你要选对格式旋转  16 或者32 位的格式 小数点后一位数乘以十  2位十乘以百 ,以此类推就好了,据我所用过的国产触摸屏都是这样的。嘎嘎

网友C:
呵呵;屏上仅仅是显示,真正的数据是在PLC内的;
如PLC内对应数据寄存器为K1000;
在屏上设成一位小数,那么显示出来就是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屏上仅仅是显示,真正的数据是在PLC内的;
如PLC内对应数据寄存器为K1000;
在屏上设成一位小数,那么显示出来就是100.0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过你要选对格式旋转  16 或者32 位的格式 小数点后一位数乘以十  2位十乘以百 ,以此类推就好了,据我所用过的国产触摸屏都是这样的。嘎嘎
谢谢!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