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0):
在10kV油浸式变压器高压室压力释放阀旁边,有这么一个铜阀,顶部有一个铁环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是个什么阀,有什么作用?
完全是手动的吗?
开启压力可调吗?

网友A:
安全阀,防止高压爆炸。

网友B:
安全阀,当压力释放阀失灵后这个阀会动作保护。

网友C:
安全泄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阀,当压力释放阀失灵后这个阀会动作保护。
这个阀可以手动释放压力,但其自动开启压力是怎样设定的呢?

网友D:
第一次见识一下

网友E:
安全阀。防止爆炸的 ,也可以手动快速放气的,你可以试试,不过好像会喷油的 ,做好心理准备 嘎嘎

网友F:
应该是安全阀。

网友G:
多大的变压器,什么型号。为什么我们这台没有这个安全阀。我们的500KVA.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全阀。防止爆炸的 ,也可以手动快速放气的,你可以试试,不过好像会喷油的 ,做好心理准备 嘎嘎

由于9号箱变的压力释放阀动作,昨天,对9号箱变的压力释放阀的机械信号进行复位,后又手动拉动这个安全阀释放压力,至压力表从0.015MPa ,降到接近0 MPa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安全阀。
这个安全阀的压力达到多大时才会动作呢?

网友H:
按理阀上应该有个铝片,铝片上会有校验动作值。

网友I:
和高压锅那个差不多吗

网友J:
这是压力安全阀?

网友K:
压力是设定好的
手环是测试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压力是设定好的
手环是测试使用的!
这个阀的开启压力值要比旁边的压力释放阀的开启压力值大是吗?

网友L:
安全阀啊,很多地方都有用啊,罐体上很多都用

网友M:
安全阀好像每年都要校一次吧!

网友N:
回复 楼主:
一般都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般都是固定的!
它比压力释放阀的开启压力大还是小呢?

网友N:
回复 楼主:
保护作用,比释放阀开启压力高,平时应该不动作!一般有铭牌

网友K:
回复 楼主:
是的!
这是最后动作的
也有设置为同时动作压力值的

网友O:
安全或溢流作用,防止电气失控时的机械保护装置

楼主:
现在大致明白这个阀的用处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大的变压器,什么型号。为什么我们这台没有这个安全阀。我们的500KVA.

10kV的油浸式,容量 1000kVA电力变压器。GB6451中的规定800kVA以上的油浸式变压器才需要安装压力保护装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大的变压器,什么型号。为什么我们这台没有这个安全阀。我们的500KVA.

10kV的油浸式,容量 1000kVA电力变压器。GB6451中的规定800kVA以上的油浸式变压器才需要安装压力保护装置。
原来如此啊。怪不得我看小型的都没有

网友P:
安全阀、泄压用的

网友Q:
安全阀,泄压用的

楼主:
应该是压力释放阀的后备装置 。

网友R:
安全泄放阀,需定期检查并定期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R:
安全泄放阀,需定期检查并定期检定!

能否请教下这个安全泄压阀应该怎么做检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