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0):
LAR1 P##TEMP     //把临时变量装载到地址寄存器1中

L W#16#1002
T LW[AR1,P#0.0]
L 2
T LW[AR1,P#2.0]
L  #IN1
T LW[AR1,P#4.0]
L DBW10
SLW 3     //左移三位变指针
L P#DBX0.0
OD
T LD[AR1,P#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R1 P##TEMP     //把临时变量装载到地址寄存器1中

L W#16#1002
T LW[AR1,P#0.0]
L 2
T LW[AR1,P#2.0]
L  #IN1
T LW[AR1,P#4.0]
L DBW10
SLW 3     //左移三位变指针
L P#DBX0.0
OD
T LD[AR1,P#6.0]

我无法得知这段程序的具体用途,但是类似这种写法是给一个多字节变量填写数据使用的,常见的给DT变量填写数据。

网友B:
2楼的是高手?以上的程序基本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谢谢大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