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0):
车间一台龙门铣,总是拖动电路故障,采用直流电机,晶闸管调速
虽修好了,每次都要好折腾一番,原有电路杂乱不堪,无图无线号,现想把电柜全部换掉,问,除这种晶闸管调速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替换交流变频不用考虑,要的是精铣超慢速,交流不行,必须直流。

补充,这是现有的控制箱:
貌似还挺复杂,我的想法是既然用PWM控制,何不用PLC加直流电路处理,比较经济的方案,大家帮我想想

网友A:
有专门的直流调速器。

网友B:
用派克590加测试机,调速范围100,机床进给控制没问题。

网友C:
用欧陆590应该是可以的。换交流的低速吃刀不行的。

网友D:
楼主一不小心把自己的年龄曝露了;

网友E:
有现成的直流调速器,技师考试做过一次试验,好像是6RA70,用在刨床上的,感觉用起来跟变频器差不多,挺方便的。

网友F:
用专用的直流调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不小心把自己的年龄曝露了;
1984年,我说比我年纪大怎么就暴露了呢,难道你是1984年以前出生的?

网友G:
84年的直流电机年纪不算大

网友H:
这种电机必须有专门的电机调速控制器配套才能工作。

网友I:
如果控制器也是与电机年龄相同,那就换了吧。现在西门子的直流控制器是6RA80,性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正打算这样做,刚咨询了欧陆590,居然给我报价1万+,我去,直流调速器有这么贵?还能贵过伺服?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不小心把自己的年龄曝露了;
1984年,我说比我年纪大怎么就暴露了呢,难道你是1984年以前出生的?
这绝对是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所以说,是他暴露了

网友D:
呵呵;俺84年已经上小学了好不;

网友K:
如果经常故障的部位是晶闸管,更换电流规格更大的型号。如果是信号触发板故障,直接淘宝购买一块触发板回来算了,低成本的技改方案。

网友L:
为什么总出问题呢,好好把线路整理下,让拖动更加稳定花不了多钱

网友M:
我感觉现在交流调速也可以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个电机是3kW的,励磁是并励,电流是不到20A,所以你用plc加一个直流电机驱动器来做,花钱不多。

驱动器可以采用可控硅调功模块,也可采用大功率晶体管调压。不过针对直流电机是大电感特点,要在主电路上考虑续流问题。否则会造成驱动器失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我考虑是通过PLC的PWM来控制晶闸管,由于对弱点不熟悉,不知从何入手,能否赐教外部调压电路呢

网友I:
回复 楼主:
现在有一种可控硅模块,叫智能调压模块,用可控硅做的三相全控桥。输入是0到10V标准信号。你把这个模块的输入接三相交流电,输出接电机,模块的控制端0到10V,接PLC的模拟量输出。

然后,在电机电路里,串了电流传感器,输入PLC,作为电流实际值,电机转速可用编码器,或用电压检测作为转速实际值信号反馈PLC。

好了,该有的都具备了,剩下的就是在PLC里做电流闭环和转速外环的直流电机控制系统。

网友N:
0.75KW带调速一起的电机就够了,电机上有个调速轮,手动的。

网友O:
以前看厂里大的设备像10米卧车,8米立车,电机功率都是70多千瓦,用直流发电机带动直流电机,设备不动的时候发电机也一直开着,非常耗电,后来都改西门子控制器了,不过当时我们的电工直接修投降了

网友P:
直流调速器不是有卖的嘛
市面上的满足不了?

网友Q:
84年不算老了,我公司的直流电机 比这还要老得很,很多台,部分已经改造成PLC+590直流调速 了。

网友R:
看标牌才3kw怎么要1w好贵。。我们厂直流电机是用天晴直流调速器。。

网友S:
西门家和欧陆都直流电机驱动器,就是价格贵点,便宜的可以考虑国产的,就是仿造西门家的,很多老设备都是这样改的

网友T:
我们这里的铣床是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控制 6RA70
西门子200PLC 控制

网友U:
回复 网友I:
我朋友手上有台欧陆590全新的。感兴趣可以联系。不是广告哦。

网友V:
在我们以前那个厂见过70年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W:
改步进电机 加PLC 速度想要多慢有多慢 还精确

网友X:
回复 网友E:
老大你的技师哪里考的?

网友Y:
不是电机老,是楼主年轻

网友E:
回复 网友X:
济南

网友Z:
引用 网友Y:
不是电机老,是楼主年轻
正解

网友AA:
直流调速没有用过。学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天,电机电压是220V,17.5A,你叫我串模块,PLC?
可不是玩具汽车上的电机哦

网友AB:
老设备的线路也是够乱了,30多年还仍然作业,质量

网友AC:
大家都是高手

网友AD:
直接上国产伺服电机

网友I:
回复 楼主:
嘻嘻,这电机是小玩意,如果是我,会自己解决主电路,然后把电机双闭环调速控制放在PLC里做,能花多少钱呢?满打满算也过不起3000-5000元,主要的成本在PLC硬件。当然不包括软件的费用。

不要害怕220V的直流电压,在可控硅智能模块来看,这个电压是很低的。安全可靠性不成问题。现在的可控硅都是白菜价。相当成熟可靠了。

网友AE:
直流调速是考技师的题目。

网友AF:
怀念以前的老电机,质量确实不一般

网友S:
回复 楼主:
我没看错吧。这么小的直流驱动要10000多,欧陆代理想钱想疯了,国产的才大概2000的样子,仿造西门家的

网友AG:
直流调速装置有点小贵

网友AH:
厉害啊,这个我是不敢做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具体怎么一个思路呢?

网友AI:
这个电机能用这么多年?碳刷用不用定期更换?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主电路就是一个可控硅的智能调压模块,选耐压几百伏的,电流一百安的就行。然后再选择一个电流传感器,最好是霍尔元件的那种,输出是0-5V的即可。

可控硅整流电路的控制是0-10V的标准电压。剩下的就是PLC里做两个串联的PI调节器。内环是控制电机电流的,外环是控制电机电压或转速的。

就这么简单呀。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图片中的不就是可控硅吗,是不是需要个可控硅触发器,因为可控硅的触发电流很小

网友I:
你图片中的可控硅整流是分立元件的,那个要控制就麻烦了。需要同步电源,需要脉冲变压器,需要触发电路等等,我说的智能调压模块,是做在一体的。你只要接输入输出和控制信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