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0):
百度了一下,说星启动时间为t=4+2*根号P,比如一台22KW的星三角启动的电动机,启动时间应为t=4+2*4.7=13.4S.但是实际的时候,我通常都是延时3S左右,就切换到角运行了....没问题过啊

网友A:
3S感觉短了一点。

网友B:
我以前也是设置3s,时间越常,器件越容易坏

网友C:
这个应该根据负载情况而定。

网友D:
根据负载来定的,时间短了切换电机声音很大的,而且电流也大。

网友E:
楼主的“星启动时间为t=4+2*根号P”,没有一点依据,启动时间与负载有关,与转动惯量有关。
比如说,1台75KW水泵(泵轮直径300mm),1台75KW风机(叶轮直径1200 mm),如果按楼主说的公式,他们的启动时间应该一样,但实际上风机的启动时间要比水泵时间长1倍。

网友F:
3S太短了一点。

网友G:
22KW你直接起动也没问题啊只要你的变压器容量够大,在小容量变压器里你就感觉得到了

网友H:
我一般根据电流表来设定,电流表上升到一定数值不增加了,就是切换的最佳时间
因为负载决定电流
不一样的负载,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I:
三秒时间短啦.应该在8秒左右

网友J: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一下,说星启动时间为t=4+2*根号P,比如一台22KW的星三角启动的电动机,启动时间应为t=4+2*4.7=13.4S.但是实际的时候,我通常都是延时3S左右,就切换到角运行了....没问题过啊
22KW都可以全压启动,3S当然不会有问题了。其实这个时间现场整定最好。

网友K:
3秒也能用
5-7秒是不是要好些?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是设置3s,时间越常,器件越容易坏

如果你降压起动3s能启动起来,那用降压起动干嘛呢?

直接启动不就简单的多吗?

网友M:
如果你的负载很轻3秒没多大问题,不过建议你用10秒

网友N:
根据电机功率和负载进行时间的初步调整,再根据电流的变化进行实际确认。

网友O:
可以根据负载来考虑设定时间长短!但是3S这样的时间有点短,转换后电流会很大的!

网友P:
星角转换时间 可以这样算,3秒太短的,功率越大的电机你试试,根本就起不来的。

网友Q:
一般都是6秒左右延时

网友R: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星启动时间为t=4+2*根号P”,没有一点依据,启动时间与负载有关,与转动惯量有关。
比如说,1台75KW水泵(泵轮直径300mm),1台75KW风机(叶轮直径1200 mm),如果按楼主说的公式,他们的启动时间应该一样,但实际上风机的启动时间要比水泵时间长1倍。
很有道理。时间长短和负载有关,我一般听声音看电流。好多人都说3秒太短,而我有时候都设过小于3秒的,因为3秒内电流已经下来了,在不切换对设备没任何好处,惯量小的设备启动很快,别死扣时间,看电流才是确定时间的正确方法

网友S:
时间太短,就好像直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