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HZ左右就炸模块

楼主(2017-03-10):
一台30KW的艾米克变频器,拿来模块炸了,换掉模块,大致检测了驱动电路,没问题,开机空载也正常,3相也平衡,可带上电机开到40HZ左右模块又炸了,搞不清楚什么问题,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还是驱动信号异常,检查时用示波器低HZ测试一次,再调到高HZ试一次。看波形是否正常。也不排除线路板有杂物质,导致不规律的放电引起六路波形混乱!负载检查一下。

网友B:
板凳做好,学习中

网友C:
是否考虑一下igbt模块的质量问题。

网友D:
要看炸了是不是原来的那一相?要先带小电机试。

网友E:
是不是电路板上面有异物啊?

网友F:
是不是总坏那路呀?

网友G:
  炸模块的原因有:模块本身问题;驱动电路驱动能力不足;六路PWM信号波形异常。先排除驱动部分的故障,要拆掉模块,测驱动电路的带负载能力够不够;用示波器测量六路PWM信号波形正常不。最后再怀疑模块。

网友H:
看驱动波形,注意死区时间,带电机和空载的波形会有差异。

网友I:
都炸模块了,你不检查驱动,直接换模块,当然再炸给你看咯。

网友J:
除了7楼所述,还要注意电流太大了热过载炸模块。或者说,模块的温度太高了,散热不够炸模块。

网友K:
不用看了,是电机的问题,当电机的线圈存在损伤时候就会这样,我遇到过两次,前后炸了5台变频,换电机就好

网友L:
刚刚遇到电机问题开一会炸摸块,连换3台最后换电机没事了

楼主:
不是模块的问题,我又换了一个模块,带了一个1.5KW的小电机,在500V跟模块直间加了一个2A的保险,开35HZ都正常,上了40HZ就把那保险烧了

网友M:
看看负载段有没有接地

网友N:
或许可以试试11楼的办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模块的问题,我又换了一个模块,带了一个1.5KW的小电机,在500V跟模块直间加了一个2A的保险,开35HZ都正常,上了40HZ就把那保险烧了
  楼主还得排查。

楼主:
唉,现在开35HZ电机有点抖动,3相电压相差20V左右,估计光耦有问题,要不就主板

网友O:
还是驱动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