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RC震荡电路的选频网络是如何选频的呢?

楼主(2017-03-10):
电容并联电阻再串联电阻电容,是如何选频呢???

楼主:
不太理解,是要Z1和Z2结合起来才能构成选频网络吗?

楼主:
还有想请问一下放大器的增益大小是要根据反馈电路来决定的吗?

网友A:
Rf/R1决定放大器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所有运放都可以用虚短虚断来分析呢??而且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型号的运放。。。

网友A:
回复 楼主:
虚短是在负反馈时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