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嘉华jh120PLC编程电缆

楼主(2017-03-10):
自己有台多年不用的嘉华jh120型PLC,由于时间过久,找不到编程电缆,又想实际学习操作一下,厂家报价太高,想买公司不给批,所以请各位大大给提供一些相关信息,帮帮小弟,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图片是plc,红色框内是数据线接口,2*8针,232接口电路。

网友A:
听都没有听说过的牌子,不知道哪里产的?

网友B:
听都没听说过,是什么接口,若是232自己焊接个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传图片了,
不会焊接啊,也不知道对应关系,厂家说编程线里接了个适配器,不用适配器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南京冠德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
这个牌子没有听说过,话说他一条编程线他厂家能报多贵啊!报的越贵,公司越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495,抢钱呢,这点钱够买一台新plc了,所以为了争口气也不能买啊

网友D:
把CPU单元外壳拆卸出来,自己研究RS232接线。

网友E:
呵呵;以前见过这个的手持编程器;
如果仅仅是想学着玩,还是放弃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给你个照片,你给看看呗?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家公司已经彻底没有出息了,已经没得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了下这个plc的编程手册,感觉讲的很简单很明白,不像其他品牌的编程手册讲的云里雾里的,因此想拿这个练练手,以后用plc的时候就会熟练很多

网友F:
如果是232的可以自己做一个吧
就怕不是的
有这货的编程软件吗?

网友G:
这品牌的PLC之前没听过也没见过,学习在网上随便淘个三菱容易上手。

网友H:
听说过,不过圈子的基本没人用,太小众的牌子,坏了直接换其他的,估计你的系统基本是开关量控制的,换也没难度

网友I:
看外观有点玩具的感觉,制造感觉不是很好

楼主:
http://www.gkong.com/html/user/id,819176.ashx
这个是堆叠式plc,输入输出模块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或减少

楼主:
@hmz810220
这个是堆叠式plc,输入输出模块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或减少

楼主:
@wenquan753
确实是232的,可是不知道引脚对应关系,不知道怎么做,大侠指教一下啊

楼主:
把cpu模块内部图贴出来了,大家给分析一下,怎么做232数据线啊?

网友J:
电池下面芯片型号?单片机。背面也要上图。

网友K:
这个厂家估计都不存在了吧

楼主:
@zzn6737
电池的电路版焊着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zzn6737
电池的电路版焊着呢。
看16针的编程口插座,至少会有10针左右是悬空不用的。然后还要看剩余有用的针脚的PCB导线连接去了那个地方,我估计要手工绘制出CPU板的通讯口电路图出来,才好研究。

可惜双层板,手工绘制的难度巨大,放弃吧。

楼主:
@cfg168
一会儿我把电池板烫下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cfg168
一会儿我把电池板烫下来
建议最好不要拆动后背电池,用强光手电筒照射,查看PCB板通讯口的线路走向。

楼主:
@cfg168
电池已经拆过了,而且换了新电池,换好后上电试了下,没问题。我仔细看了下,装电池的那个板子是通过三个引脚焊在下边的大板上的,可以拆下来再焊上,只不过这两天是周末,单位没人,我也没烙铁吸锡器等工具,只能等到周一再拆了

网友L:
这竟然用单片机!   我勒个去!

楼主:
回复 网友J:
现在就缺单片机的资料了,可惜网上没有,大家帮忙动手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就缺单片机的资料了,可惜网上没有,大家帮忙动手啊!!
背面呢?这个芯片JH开头很明显不是真名。

网友M:
一般是89C51之类的芯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觉得背面有型号?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觉得背面有型号?
PCB 板是双面板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觉得背面有型号?
拆出来以后,需要手工绘制出16针编程口的PCB板走线图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键是没有单片机的资料,所以引脚接线图画了也没用啊

网友J:
看了那编程软件就没兴趣玩这货了。
涉及到软件问题,通讯难搞,还是放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通讯软件有什么问题,我还没用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没有单片机的资料,所以引脚接线图画了也没用啊
RS232最简单的就是三根线,两根信号线+一根公共线,你不绘制出来,还是不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没有单片机引脚定义的情况下,恐怕不能确定232的三根线接单片机的哪个引脚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在没有单片机引脚定义的情况下,恐怕不能确定232的三根线接单片机的哪个引脚吧?
确定了也没有用,厂家卖的那个几百块的东西里面也有单片机,涉及到程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得不佩服厂家设置技术壁垒的能力

网友M:
是不是232还不一定呢

网友J:
可能和三菱F系列PLC接口差不多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可能和三菱F系列PLC接口差不多哦。
呵呵;风牛马不相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可能和三菱F系列PLC接口差不多哦。
呵呵;风牛马不相及;
有人说过手编似乎改改可用?

网友E:
三菱F系列的手编通过一个转换线可以用台湾VIGOR的老款V型PLC上;
这个恐怕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M:
厂家报价是RS232,让网友发过的数据线照片显示,数据线跟电脑连接的接口也是232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厂家报价是RS232,让网友发过的数据线照片显示,数据线跟电脑连接的接口也是232的
那你让网友给你测测怎么接线的不就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咋测呀?你给讲讲方法呗?

网友M:
你连 电脑232针脚都不知道?
基本的  2 3 5,也不知道?
这还做什么线啊?

楼主:
对232接口了解,可是确实不知道怎样确定怎样跟单片机的引脚对应,要不大侠给个具体方案?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232接口了解,可是确实不知道怎样确定怎样跟单片机的引脚对应,要不大侠给个具体方案?
说白了就是个单片机编程器(烧录器).你有编程器代码吗?没有代码有硬件电路那有什么用呢?人家卖几百块就是卖代码……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就缺单片机的资料了,可惜网上没有,大家帮忙动手啊!!
背面呢?这个芯片JH开头很明显不是真名。
双面板的板子为什么一直不发背面的照片呢?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J:

背面照片,两个小芯片就在单片机的正下方

网友J:
回复 楼主:
不要用闪光灯照。
接口有插上编程电缆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要用闪光灯照。
接口有插上编程电缆了啊?
没有,那个类似于电缆的东东其实是个保护盖

楼主(2019-10-15):
回复 网友J:
玩过这个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