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0):
在提升机领域用的变频器是四象限矢量变频器,不知道普通的矢量变频器能否胜任

网友A:
所谓四象限系统还是单象限系统,指的是变频器是否具备发电功能,是否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或是否有电网反馈单元。如果变频器没有这些东西,外加即可变成四象限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四象限系统还是单象限系统,指的是变频器是否具备发电功能,是否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或是否有电网反馈单元。如果变频器没有这些东西,外加即可变成四象限系统。
那就是说只要具有矢量功能的变频器加上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就能胜任提升机或起重行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四象限系统还是单象限系统,指的是变频器是否具备发电功能,是否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或是否有电网反馈单元。如果变频器没有这些东西,外加即可变成四象限系统。
那就是说只要具有矢量功能的变频器加上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就能胜任提升机或起重行业了
是的,四像限的变频器就是能耗电,也能发电。而二像限的变频器只能耗电,不能发电。

网友A:
回复 楼主:
耶!正确。何为四象限?四象限就是:

第一象限,正旋转方向电动运行;

第二象限,正旋转方向发电运行;

第三象限,反旋转方向电动运行;

第四象限,反旋转方向发电运行。

只要变频器具备了能控制电机在这四个象限运行和自由转换,就是四象限控制系统。

网友C:
四象限这个概念在西门家的直流驱动器多年前提出的,参考四楼的解释

网友D:
西门子S120系列是四象限的

网友A:
四象限的技术术语,在电拖的教科书里就有讲。把电机的四种运行状态,分为了四个象限,用坐标的形式来表示。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