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台达变频器VFD-E 系列 设置参数

楼主(2017-03-10):
哪位高手赐教一下:
变频器型号:VFD055E43A(5.5KW) 带动三相异步马达(3KW) 作正、反转 具体要设置哪些参数?
正反转由PLC直接输出Y2 Y3 去接MI1 MI2 故障去接了:RB RC 对应:X15 0V 看图也不知道这样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A:
查看变频器使用手册不是更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手册 但不知具体设哪些?太多了 有些不好理解 望指点一下

网友B:
你的FWD与DCM跑那里去了!

网友A:
MI1,2是多功能端子,正反启动由FWD,REV来控制。按照你的图纸变频器
变频器要工作首先要设置频率来源,然后就是命令来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上: MI1 MI2是正 反转 MI3开始是多功能端子 DCM 公共点 我略知道要设电机的一些基本参数 其它不
知如何设了 有没具体的 参数码:00.00 开始

楼主:
谁设置过这个系列的 VFD055E43A(5.5KW) 带动三相异步马达(3KW) 作正、反转 具体要设置哪些参数?
我有手册 但不知设哪个参数码 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