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刀架溜板到工件下刀点就报警

楼主(2017-03-10):
数控车床(云南机床厂生产的)当自动时刀架运行到下刀点时,不进刀同时就发出警报如图所示,打开后盖伺服控制器不报警,变频器也不报警,运控报警404 是主轴停止,但是当报警时主轴还是正常运行,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主轴速度编码器有无反馈,看是不是误报警。

网友B:
感觉也是编码器异常,检查一下编码器线路。

网友C:
如一点都不转,可能电机皮带断了。如转动后报警,可能主轴速度到达信号不正常,或皮带太松了。

网友D:
这时候当然是检查主轴信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告诉你皮带既不松又不紧,没有问题,刀架溜板到进刀点就报警“运控报警:404 由于主轴停止转动,进给被停止”,实际我看到的是主轴电机还在运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码器线路 我查了 没有问题应该编码器没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次故障蛮奇怪的,按理报警是主轴停止运转,但是实际主轴还是运转着,刀架溜板到工件定位点就是不进刀报警..

网友C:
你可以将加工程序中每转进给改为每分钟进给再试试,如能加工就说明还是主轴转速反馈信号有问题。

网友E:
主轴电机运转、主轴在运转,而报主轴停止运转故障,还是像信号检测、传输、接受处理等部分的问题。

网友F:
先检查机械在后来检查电气软件

网友G:
诊断画面看不出来就看梯形图一下啊。

楼主:
哎!其实问题已解决,我看了下回复,没有一个答对啦....

网友H(2020-07-08):
回复 楼主:
速度到达信号没有从变频器给出来吧。线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