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0):
上海红旗泰的5.5KW变频器有几台上电空载试机运行,不报警,用指针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大小也差不多,只是指针颤动的很,几台都是这样,测量别的变频器指针很稳定的,这现象没遇见过,请分析一下,是驱动还是模块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如果输出频率低,颤动是正常现象,一般达到15Hz以上时,就看不出颤动了。
高速时仍旧颤动,就是问题了。不过也可能设置或软件方面的原因。

楼主:
多谢咸老师指导!在50HZ时也颤动很大,不过我没带电机运行,不知道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也取决于万用表档位。我一般用47型万用表DC10v档(当然先用大档位测试完)

网友C:
你带个小电机试试,频率不要开太高,最好在5hz以下,看电机抖不抖,不抖就没事,抖的话就危险,要好好查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