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0):
最近公司买了2套杰美康闭环电机及驱动器, 驱动器直流规格 24V-60V ,我现在是最低电压24V供电,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精度。以前公司用过研控的闭环电机,当时开始用24V供电,电机速度特别慢,力矩也很小,后来供了48V直流后,各方面就正常了,不知道这次杰美康电机回怎么样?????有没有大神用过啊????

网友A:
不用问,跟你之前用严控的效果一样,这种一般会用48V的电源

网友B:
不就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吗?看步进马达的功率大小选用电源电压等级,如果马达功率比较大,高电压等级肯定是效果最好的。

网友C:
还是供48V电源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说供48V。我们老板说他问了供应商,说供24V的没事,到时候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供48V。我们老板说他问了供应商,说供24V的没事,到时候试试就知道了
店家说可以用,老板考虑到成本问题就感觉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到时候还是要接48V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