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无处不在

楼主(2017-03-10):
今天在外边干活,纯属帮忙。
一台修回来的电机,机械人员想通电试一下。
现场柜子有一个总断路器,下面有很多分支空开,控制焊机等。
当时这个维修工把总电源断了,把所有分支也断了。然后合上电机的开关,最后合上总断路器。由于电机试车有异响,他当时就把总断路器断了,电机开关没有分开
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
一个焊工使用焊机发现没电,发现总断路器没合闸,就合闸了
造成电机旋转,现在维修人员一片慌乱,大叫大骂
险些造成血的教训

网友A:
我维修的时候都是挂牌,叫个人在旁边看着,毕竟命是自己的

网友B:
这是自己的措施不到位啊!

网友C:
单纯听结果,感觉很简单的基本常识的错误,但现实中却是不断有人犯这种错误。

网友D:
安全生产,安全第一,生产第二。

网友E:
为什么把总电源停了?用哪个停哪个多好

网友F:
低压电气设备维修可使用第二种工作票,做好安全措施。

网友G:
停电一定要挂牌,电机难道直接用空开控制?如果是临时接到空开上试机完了最好把线拆掉,太危险

网友H:
终于知道为啥挂牌子了呀

网友I:
用哪个断哪个多好,为啥要关总电源?

网友J:
1、停电不挂牌,现在只是未遂事故,以后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人身事故。
2、看电机大小,估计18.5-30KW左右,直接断路器启动,是要对断路器的触点和灭弧能力进行试验么?此行为对断路器的触点损伤很大的。

网友K:
停总电源干啥,停分路加挂牌就好了。好像我们这也没有挂牌的习惯

网友L:
我学电工的时候老师说 怕死的电工才是好电工 。命是自己的,自己不看重,那只有靠运气了,维修挂一个牌子要多长时间啊!哎!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

网友M:
没挂标示牌吗

网友N:
很容易出事故的这样。

网友O:
这是个很低级的错误,但还是不断有人范错。珍爱生命!

网友P:
做电气的如果连挂牌上锁都不知道,无异于拿生命开玩笑

网友Q:
现场作业管理不到位,停电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都没做到位,平时要多学习培训作业安全!安全警钟长鸣!

网友R:
真是万幸呀,没出危险。

网友S:
停电后 验电 放电 挂停电拍 有的要求装接地线。

网友T:
安全天天讲,到头来还出问题,为什么?

网友U:
不挂牌啊!送电要先总后分、断电要先分后总

网友V:
不按规章制度来操作容易出事

网友W:
安全无小事,没有下一次。一定按操作规程操作。

网友X:
电工操作不守规矩的后果,要么残要么死。

网友Y:
这个维修工不按规程操作。

网友Z:
没有接触器启动吗?

网友AA:
电工安全意识差。。

网友AB:
行车不是有自己的控制系统?我们执行的是挂牌,上锁。

网友AC:
听了多怕怕啊

网友AD:
这就是违章操作,维修时必须悬挂警示牌...

楼主:
经过外边施工的接触,很少有单位执行制度。
私拉乱接,尤其是小单位,一个刀闸接3个焊机,插座都是用筷子插上,没有插头。
安全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形式化

网友AE:
太不小心了啊

网友AF:
向这样的要有人看守。

网友AG:
看样子楼主是钢铁行业吧,但是钢铁行业的工作票制度比较完善啊

网友AH:
挂牌,同时留人看守。

网友AI:
安全措施落实不到位,这个……

网友AJ:
自己不注意,不要骂别人

网友AK:
安全第一呀!这样的情况容易出事……

网友AL:
安全第一 ,停电是一定要挂牌的!

网友AM:
引用 网友A:
我维修的时候都是挂牌,叫个人在旁边看着,毕竟命是自己的
挂牌上锁,钥匙自己带着!命是自己的,不能交给别人管着
前几年,公司同事,进搅拌机维修,让人看着控制箱,结果那人出去接电话了,另外一人进来,送电,就没然后了...

网友AN:
没通过接触器吗。

网友AO:
细节决定安全

网友AP:
安全第一

网友AQ:
措施不到位.危险.

网友AR:
所有的事故都是违章!!没挂警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