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0):
  今天在论坛看到2相8线步进电机的资料,想起我当初我接这样电机的痛苦,看帖子介绍不详细,我特意查了资料补充一下。关于电机2种接线方法如下。
      A先用万用表的蜂鸣档可判断出4组线圈引线;    B.由于电机2组线圈也能正常转动,所以,在4个线圈中任选2个,接在驱动器上;如果电机不转,说明这2组线圈是A相线圈;另外2个线圈是B相的2个线圈;如果电机转动,说明这2个线圈一个是A相,一个是B相线圈;    C.判断线圈极性 接2组线圈让电机转动后,再从剩下的2个线圈中任选一个线圈,串联在A相线圈上;    如果步进电机正常转动了,说明该线圈是A相的另一个线圈;    如果电机不转,将这个线圈的正负对调后再试一次,看极性是否接反,如果电机还不转,说明该线圈是B相的另一个线圈;另一组方法也如此确定

网友A:
为楼主点赞,果断开了贴。表情速度跟力矩是成反比的,这边高那边低。

楼主:
楼主有没有什么品牌的工控板推荐啊!我现在有几台小机器,就用了几个气缸,用继电器接线麻烦,想用工控板来代替,我这个不用很多功能,只是用来代替继电器,有没有比较靠谱的品牌推荐啊!

网友B:
你好, 现在有一个8根线的步进电机,找不到资料, 能不能用开关电源试试它转不转? 怎么确定步进电机的电压, 我有可以发脉冲的PLC,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你必须要有驱动器才行啊!接驱动器用脉冲接线试试就知道了,一般都是直流24V,不怕烧掉!

网友C:
回复 楼主:
工控板大多是山寨的,买来看运气,建议用仿三菱的方便损坏后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必须要接驱动器才能运行!接开关电源回烧掉的!

网友D:
这个资料很有用呀,虽然平时用不着,但收藏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