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威纶通MT8071ie软件的系统寄存器里没有LW9219?

楼主(2017-03-10):
郁闷啊,密码设置功能用不了,请坛友帮帮我,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郁闷

网友A:
系统参数设置,用户密码,勾选 一般模式 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的啊,选择权限等级。再输入密码 LW-9220 ,你再看看手册啊

网友C(2018-10-09):
要先把用户密码选中一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