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0):
今天定义乌高速计数器,然后查看了SMB37的情况,有点无法理解,为什么十六进制的E0 ,会使一个节的前(高)
三位为1?
按四位二进制数就能表示一个十六进制数,那E只是后(低)四位中的高(前)三位为一即可。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记数方法谢谢。

网友A:
若是两位十六进制数E0,对应的二进制数应当是1110 0000,不知楼主看到的是多少。

网友B:
字节的二进制排列肯定是从左往右代表从高到低啊,16#E0用二进制表示为2#11100000,这没错啊,如要像楼主所说的后四位中的前三位为1,即00001110,那就是16#0E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西门子不是高字节低字位吗?位权为右低左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传送几个数试了一下,明白了一点点谢谢,E0 跟E是两个不同的数,E是0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