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1):
纯探讨
普通直流电机,可以通过在线路中串电位器,通过旋转电位器进行速度控制
那如果要把控制旋钮做到触摸屏上,怎样才能实现呢?

网友A:
走通讯控制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纯探讨
普通直流电机,可以通过在线路中串电位器,通过旋转电位器进行速度控制
那如果要把控制旋钮做到触摸屏上,怎样才能实现呢?
直流电机可以通过在供电线路上串联可变电位器进行调速?那么您的可调电位器应该要选用多大的呀。
大功率的直流马达调速电路比较简单,可以通过简单的可控硅调速电路实现。

如果采用触摸屏进行调速,调速用的直流马达驱动器不可避免,然后可以通过PLC控制器实现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通讯控制呗
就一个24V的直流电机,通讯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纯探讨
普通直流电机,可以通过在线路中串电位器,通过旋转电位器进行速度控制
那如果要把控制旋钮做到触摸屏上,怎样才能实现呢?
直流电机可以通过在供电线路上串联可变电位器进行调速?那么您的可调电位器应该要选用多大的呀。
大功率的直流马达调速电路比较简单,可以通过简单的可控硅调速电路实现。

如果采用触摸屏进行调速,调速用的直流马达驱动器不可避免,然后可以通过PLC控制器实现调速。
哥,别钻牛角尖,我忘了说就是小24v直流电机。

网友C:
24V的直流电机?想通过触摸屏调速?这个也好办呀。一个三极管调压电路就ok了。上位通过屏设定给定大小,然后发出一个0-10V的模拟量,控制三极管的调压电路就完成了。

三极管在这里充当的是电子电位计的功能呦。

另外,别怪2楼的发言,如果是我没看到你的解释,我也会赞同2楼发言的。24V电机,也有大电流的呦。知道航空发电机吗?好几百安培的24V-36V低压电机也有用的。发帖子一定要把问题和条件都讲清楚,否则如何谈得上有的放矢的交流与探讨呢?

网友D:
直流电机调速,你可以用西门家或国产的驱动器,控制方法和变频器一样

网友E:
如果你原设备只是一个24V电源、一个电位器、一台电动机,希望改造通过触屏控制调速,你要加的东西多了,成本相对来说不小。

网友C:
其实,楼主的问题就是需要把直接硬件调压改成远传的电子调压。

网友F:
24V直流电机调速,我还真没有做过,可以用模拟量试试!

网友G:
开始一看,和2楼一样以为是大型直流电机,原来才24V的小直流电机,没看完还真不能回复。说不定没有励磁还是永磁的。

网友D:
24的直流电机驱动某宝上也有,控制方法还是和变频一样

网友H:
用触摸屏不加其它东西应该做不来

网友I:
别想得太高深,这个电压的直流电机调速,通常就用个PWM控制。
调速一般不想用调压的,你不想想调压的电路是什么样子?多麻烦。
还想用电阻调压,这还讲不讲效率的?

网友J:
如果就是调节直流的电压很好办;
有带外接模拟输入量控制输出电压的电源;
这个模拟量通过PLC用触摸屏来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