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6TBXY36接线端子

楼主(2017-03-11):
想请教下三菱的A6TBXY36接线端子上面的24V和0V端子是有什么用,是输入和输出模块的公共端电源吗?是不是我输入信号是24V我就将端子OV上接上0V?或者公共端是在输入输出模块上的?

网友A:
呵呵;这是三菱A系列的PLC排线型的输入/输出模块引出来时使用的;如A1SY41 A1SY42 A1SX41 A1SX42;
你连的是哪个模块?

网友B:
我在Q系列也经常用,24v和0v都有接,不然不工作,我在Q系列是这么接的

网友B:
输入输出我都有接24v,0v

网友C:
在Q系列不也经常用啊。

网友B:
目前图片对应是L系列接线

楼主:
是通过连接电缆连接到输入输出模块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啥有时候24V和0V都接对了就是没信号,将0v接到24V反而就有信号了

网友D:
虽然没用过,但是查看系统手册应该很快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时候接一个也可以工作,但0V需接到24V的接线端子上,输入是24V的,真搞不懂

网友E:
这个接好一点吧!嘎嘎

网友F:
这个可以用到A Q L的一些输入输出模块,因为输入输出模块是要外接电源的,这两个信号用来外接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两个24V和0V接线端子是给输入输出模块提供电源的吗?输入输出模块的电源不是从PLC的电源模块提供嘛?

网友A:
呵呵;输入模块及输出模块都要接DC24V电源的,这个仅仅是一个接线转换器,相当于把PLC模块上排线形式转化成接线螺丝的形式;

网友F:
是给输入输出信号电源,不是模块工作电源,看下输入输出模块的接线图,比如输出QY41P,B02要接24V正,A6TBXY36的24V就是对应到B02。你输出接负载里面没有电源怎么工作?

网友B:
我每次都是按24V接24V,0V接0V,已经都接了很多了,输入输出都是这样接的,没发现使用上的问题,这次新设备好好看看

网友G(2017-05-06):
6楼的朋友,你的连接器和线是整体买的吗?有没有型号?给我参考一下。谢谢!我的邮箱:neil1500778003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