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1):
求助: 屏蔽线 如多芯RVVP 多芯RVSP KVVP KVVP2-22 的应用具体领域   如楼宇监控用 接航空插头用 越详细越好

网友A:
这话说的;你都知道你要用在哪

网友B:
这些在度娘上都可以找到答案
我就不做搬运工了

网友C:
楼主你现在想用在哪?

网友D: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其实像这样的问题,也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就是直接资讯电缆制造商。他们会不厌其烦的告诉你这些产品的应用范围和特点。而且还可能衍生一些新的技术术语,让你大涨知识。

网友E:
一般把通讯线,模拟量线用屏蔽电缆,距离长的信号线也要考虑用屏蔽。

网友F:
根据楼主提出的几种电缆型号,只是绝缘材质的不同,其实各种电缆是依托于设备环境及敷设环境来进行选型的。

网友G:
屏蔽线用于控制信号线或者通讯线。根据不同的现场情况而定

网友H:
设备上信号线通讯线等都是用屏蔽双绞之类的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