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1):
请求各位师父帮忙发一个信捷plc与台达vfd-m变频器的通信程序不胜感谢。

网友A:
参考这样的程序试试

网友B:
这样直接要案例不太好吧!不懂可以看书,再提出疑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求各位师父帮忙发一个信捷plc与台达vfd-m变频器的通信程序不胜感谢。
可以试着自己做,然后再提出疑问!或者可以百度!

网友D:
台达vfd-m变频器的协议是MODBUS协议,支持ASCII和RTU
把MODBUS协议搞清楚,信捷的通讯程序就非常简单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父的指点,本人受益非浅,特别是发来程系的师父十分感谢。

楼主:
各位师父.我不是懒,实在看不懂,才麻烦师父们发来程序边看边学,让各位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