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施耐德产品吗

楼主(2017-03-11):
这是施耐德的交流接触器吗?用不到半个月就坏了。

网友A:
像啊,什么问题?

网友B:
外观像没有用。

网友C:
就算是正品,如果客户选型不当,也会导致损坏的。

网友D:
看外观与标识,这个是施耐德的产品 ,是不是仿品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像是施耐德的

网友F:
外面看确实是施耐德的,就是不知道是否是高仿,或是选型没选对,导致了这个结果

网友G:
施耐德产品假冒的多,需要辨别真伪

网友H:
拆开看看触点,现场是不是有短路地方,造成接触器触点粘连。

网友I:
是不是仿品这样很难看出来啊

网友J:
看着像施耐德的,不过一半个不耐用那就正常,如果全部不耐用那可能就是假的。

网友K:
楼主相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L:
触点黏连了?选型问题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M:
你怀疑是仿品?!

网友N:
商标是的!

网友O:
外观是施耐德,对坏的接触器拆解,看看具体坏的是哪个部位

网友P:
施耐德也有很多仿品的,还有看应用位置及选型。这个好像是比较入门级的产品

网友Q:
施耐德经济型产品,价格很亲民。

网友R:
很容易坏,先要检查原因,坏在什么地方,怎样坏的,你不查原因再换也没意义

网友S:
或许是高仿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相表达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厂里刚进的一台设备里面的,施耐德不是名牌产品吗?这么不管用。

网友T:
做工,标示,这是施耐德的

网友U:
施耐德假的太多

网友V:
山寨货太多了,不行再换别的牌子。

网友W:
大电流触点黏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W:
大电流触点黏连了吧
没有过载,电流很小。

网友X:
电流很小,如果电压正常的话,那是电阻变大了。可能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或损坏了。

网友Y:
商标对的,外观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