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锁母脱落

楼主(2017-03-11):
推力轴承坏了,更换,在锁母处打眼加装垫片,防止脱落

网友A:
止退垫没用吗?

网友B:
就是啊!
楼上的止退垫应该可以满足啊!

网友C:
我看到图片上由用止退挡圈,为什么会松,难道安装时没有将凸台卡到螺母的槽中?

网友D:
也叫平面轴承,可以在螺丝头处钻穿孔,垂直安装销钉。

网友E:
学习了,第一次见这样的结构!

网友F:
丝杠上边原来没有防松垫片吗?

网友G:
这种螺母叫小圆螺母,与止动垫圈配合使用,应用于防松的场合。止动垫内孔上的凸台卡在轴的止动槽中,外圈上的小齿折弯后卡入圆螺母的小槽中,从而防松。如果止动圈损坏,作为应急,楼主的方法也是可以的。

网友H:
机械设计有点问题,平面轴承不能这样使用

网友I:
这种方式第一次见!

网友J:
固定 垫片怎么会在轴头打孔 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机械设计有点问题,平面轴承不能这样使用
  这个设计应该是对的,中间是深沟球轴承,两侧是推力轴承,丝杠正反向均受轴向力。

网友H:
机械上用斜珠轴承会好点吧,平面轴承这样用很容易报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机械设计有点问题,平面轴承不能这样使用
  这个设计应该是对的,中间是深沟球轴承,两侧是推力轴承,丝杠正反向均受轴向力。
看来应该向你好好请教一翻啊。后期如果在坏,就要加装穿销了

网友G:
    原设计很合理,正常维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