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有点凌乱。如图

楼主(2017-03-11):
这是一个电图。水位断开时,v12基极应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个NPN型的,NPN型是低电平触发的,PNP是高电平触发 。原理图如下!
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

网友B:
低电平触发

网友C:
哦?三极管的基极电位在这里,当水位开关断开时,基极输入电流最大。三极管饱和导通,发射极为高电平,反之水位开关闭合,基极电位低电平(电阻分压作用),三极管发射极退饱和,呈低电平状态。

网友D:
水位开关断开时V12基极点位升高,接通时相反。这主要是利用晶体管三种工作状态中开关电路来实现控制功能的。

楼主:
谢谢各位。怎么和楼上说的不一样。看图

楼主:
这是解说

网友E:
水位开关断开时,V12Vbe无电压,V12不导通,水位关闭时,V12Vbe电压达到导通电压,V12导通。

网友C:
嗯,书上说的对。实际用一个npn管按图搭电路测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开始看走眼了。这个电路挺有意思的。让我解惑!很多年了,我对射极输出的npn管子用于开关电路,总是搞不定。现在看明白了。谢谢楼主的问题呦!

网友F:
V12印刷错误,9012是PNP型,印成NPN了。
正想吐槽哪位大师如此设计,竟然用NPN的发射极输出,再细看原来是9012。
水位检测电路文字解说那段正确。

网友G:
这是一个简单的电路!不能算是数字电路吧!分析时不能简单的用高电平低电平来分析吧?水位开关断开时基极电压为电源电压!即5v  水位开关闭合时的电压为电阻R29R28的分压!这是静态分析不知对否?

网友H:
射极输出好像叫射极跟随器,输出与基极电位一至,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I:
是低电平触发。

网友J:
9012是PNP三极管,图纸印刷为NPN,开关断开时基极为高电平,管子截止,开关接通时基极为低电平,管子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V12印刷错误,9012是PNP型,印成NPN了。
正想吐槽哪位大师如此设计,竟然用NPN的发射极输出,再细看原来是9012。
水位检测电路文字解说那段正确。
谢谢。大神。这样就解释的通了。pnp是否应该是基极的电位低于发射极一个值比如。o.7以上v就可以触发导通。而NPN 是基极高于发射极0.7v以上。就可以导通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一个简单的电路!不能算是数字电路吧!分析时不能简单的用高电平低电平来分析吧?水位开关断开时基极电压为电源电压!即5v  水位开关闭合时的电压为电阻R29R28的分压!这是静态分析不知对否?
我的理解是。水位开关断开时,基极电压等同于发射极约5v,水位开关闭合后,基极电位被拉低。三级管被触发导通。不知这个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射极输出好像叫射极跟随器,输出与基极电位一至,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不是射极输出吧??我也不太懂

网友K:
图画错了,误导了一批人,但是三极管的型号和说明书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图画错了,误导了一批人,但是三极管的型号和说明书是对的
是啊,误导了。我越看越迷糊。论坛还是高人多啊

网友L(2018-03-31):
您好  NPN是低电平  负极输出  PNP是高电平 正极输出

网友M:
水位开关断开,V12如何截止?
此时V12应该导通吧?
原来是画错了啊!

网友N:
我开始看图感觉没问题,看到文字说明,就断定要么文字说明把水位开关接通断开搞反了,要么三极管方向画错了,果然再往下看后面就有答案了,三极管从9011到9018,不经常接触电子方面,还真不能一下子就看出9012画错了。

网友N:
此电路不是跟随器,而是反相器,因为输出的组态总是与输入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