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的不同型号的运放都可以用虚短虚断分析呢?

网友A: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集成运放在教科书里讲它的原理时,会涉及到推导结果就是虚短与虚地。这是他的基本特征,集成运放的原理所决定它的这个本质特性。

正是这个本质特性,集成运放可以衍生各种门类的功能块,比如,PID运算放大;比较门电路,跟随器,自激振荡时基电路,等等。不论他如何变换,万变不离其宗。虚短和虚地的基本特征应用其中。

而不同型号不同品牌的集成运放,他们所涉及的参数和应用范围不同,但基本原理不会改变。这就是楼主问题的根源所在。

网友B:
集成运算放大器有通用、高阻、高速、低噪声、低功耗、高压大功率,单运算、多运算放大器等,因此就有不同的型号,但其组成原理是相同的,因此对其的分析方法是一样的。对于维修而言,只要用运放的虚短和虚断特性,便便可对各种组成电路进行分析,这样维修才有头绪。

网友C:
因为基本构成差不多输入级是差分放大器

网友D:
楼主如果把运放看成开关就很好理解了,大学一年级的电子线路的基本课程里面有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把运放看成开关,你确定。

网友A:
我想,如果把一个集成运放看做是一个理想的放大器(也就是忽略了所有的细节),定性分析,看做一个开关也是没错的。确定。因为理想运放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出阻抗无穷小。在开环状态,就是一个开关。而且,我们在模拟的电子电路里,经常在用集成运放做开关元件。比如说比较器;比如说,监控驱动;比如说,PWM自激振荡的时基信号等等。都是当电子开关来使用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们这门课大一就学了?我们那个时候大二才学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呵呵,可能90年和现在的课程设置有点区别吧

网友F:
为了好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