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1):
请教一下大家,如果遇到以下情况,大家都是如何命名定义的,两个电源独立,24V和0V都是怎么区别命名的?谢谢了

网友A:
元器件本体上制作或者粘贴一下零件编号,以便区分。

网友B:
我会标  24V-1 0V-1   24V-2  0V -2   这样可能不是很规范,我我是做非标设备的。

网友C:
我也同意楼上的做法。

网友D:
DC1+
DC2+
个人爱好而已。
还有的把整流器编号
TU1
TU2

网友E:
看功能啊,前面加个标识符,比如安全为S24V,S0V,一般用为G24V,G0V,等等

网友F:
我们这都是1L+、1M,2L+、2M来标注的。

网友G:
用后缀符号标注和区分相同性质的元件,这是通常的做法。比如,接触器,继电器,电源等等,就是线路板上的元件亦如此。

网友H:
   按4楼师傅的标注比较清晰,容易识别。

网友I:
24V1    24V2    OV1   0V2

网友J:
1#24V、2#24V、1#0V、2#0V。

网友J:
不知道标准与否,但工程师跟技术员都看的懂。

网友K:
引用 网友I:
24V1    24V2    OV1   0V2
这个在我这行不通呢,经常用3V3来代表着3.3V,所以还是加个横线,或前面加#号为好,如:
24V-1,1#24V,
又或者 1-24V

网友L:
回复 网友I:
给谁供电就用谁命名

网友M:
以安装、调试、维护人员能看的懂、易于区分的方式命名为优。

网友N:
我们都是24v1  24v2  好比L1  L2   L3

网友O:
我也会用+24v1,+24v2,Gnd1,Gnd2,来表示……

网友P:
我没见过这样的标准
随自己喜好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