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物地线问题。

楼主(2017-03-11):
接了个水电小工程,旧建筑物(烂尾工程)的三组电源电箱都没有地线到,该怎么去做这个地线哟?

楼主:
建筑物的柱子上找根钢筋焊接出来行吗?

网友A:
建筑物钢筋焊接是可以做地线的

网友B:
一般都是在墙上挖跟钢针出来

楼主:
3租组电源:120mm平方;95mm平方;35mm平方。都没有地线到

网友C:
  有的建筑物内的钢筋是不接地的,最好自己测量一下接地情况再用。

网友D:
找建筑物的大型钢架结构弄地线,地线的作用主要就是漏电跳闸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建筑物的柱子上找根钢筋焊接出来行吗?
可以,楼层高的做地线都是直接从建筑物柱子上的钢筋焊接出来。做防雷地都没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