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1):
各位老师好 请问常用的2位5通气阀和常用气缸可以通水吗,就是相当于气阀,气缸,里面通水而不是通气。
如果可以用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如果不可以用是否有类似产品能达到这个要求。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我用一个2位的气阀通水,水压不是很大用着还可以

网友B:
这要看气缸和阀的做工了!通水就相当于液压缸和液压阀了!要求不高的地方是可以用的,我们这的一台工业洗衣机就是用一个普通的气阀控制自来水打开一个比较大的排水阀!很巧妙啊!

网友C:
   如果利用旧件临时使用,把水作为介质也是可以用的,不过,水本身的润滑性很差,密封件容易损坏。建议在水管入口加上过滤网,这样阀不易堵,气缸不易划伤。另外,请注意一点:一般的先导式气动换向阀有最小工作压力参数,水压不得低于这个值,否则阀换不了向。

网友D:
水会腐蚀缸壁吧!还有觉得水的流动性没有气灵活。

网友E:
在现场如果气里含水很多的话发现气缸,电磁阀都容易坏,不是有专用的电动球阀吗

网友F:
气阀通水这方案怎么听着就重口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利用旧件临时使用,把水作为介质也是可以用的,不过,水本身的润滑性很差,密封件容易损坏。建议在水管入口加上过滤网,这样阀不易堵,气缸不易划伤。另外,请注意一点:一般的先导式气动换向阀有最小工作压力参数,水压不得低于这个值,否则阀换不了向。

谢谢老师的解答 我是想长期使用设计在一个产品中,想实现的功能就是和气动阀气缸一样的原理但是必须用自来水,所以只要达到目的即可,不知道有没有相关配件,所以想到用气动阀和气缸。或者说可以找厂家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现场如果气里含水很多的话发现气缸,电磁阀都容易坏,不是有专用的电动球阀吗

机械气动阀,就是用手动的不用电。

网友G:
临时使用还行,做产品不太合适。选用启动球阀或电动球阀

网友H:
不可以的 水的润滑性 压缩比什么的都不一样 很快就坏了,要买专门液压用的好点,问下厂家定制。

网友I:
长期使用不建议这么搞,临时救急可以用用。

网友J:
有类似产品,可用于水路控制,小通径:15mm,电控。
可上网查找相关产品。

网友K:
气动阀会生锈的不建议的

网友L:
你不怕维修麻烦就用吧,水用的液压缸是专用的,加工工艺不同

网友M:
要用直动式的阀,先导阀打不开。

楼主:
回复 网友J:
需要像2位5通阀一样可以换向 而且不能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不怕维修麻烦就用吧,水用的液压缸是专用的,加工工艺不同

没有见到水用液压缸,见过的都是液压油的液压缸,能否麻烦您推荐个水用的液压缸谢谢

网友N:
开关变的不灵活,卫生差

网友J:
需要像2位5通阀一样可以换向 而且不能用电

本人在进口设备上见过,纯气控水(液体)阀,该气控水阀就一根进气管,相当于一只自复位的弹簧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J:
需要像2位5通阀一样可以换向 而且不能用电

本人在进口设备上见过,纯气控水(液体)阀,该气控水阀就一根进气管,相当于一只自复位的弹簧气缸。

我现在想要,用水来做完成气阀,气缸的动作。找不到相关配件。

网友C:
  楼主可以告诉大家你设计的思路,应用的工况等,这样大家会给你更好的建议。在液压行业应用一种介质,叫水-乙二醇,楼主可选应用在这种介质的阀与缸,应用在这种介质的元件均是防锈、耐水的。具体可向厂家咨询。

网友O:
有专门的水阀。

网友J:
气控角座阀
动作方式:直动式
控制方式:单气控或双气控(可选)
接口方式:螺纹:G11/4
工作压力:最高1.6MPa
介质温度:-10--+180℃
阀体材质:304不锈钢
执行器材质:PA
特点:流量大高于球阀或电磁阀50%;寿命长可达300万次以上;免维护;工作可靠性高;完全可替代国外同类产品
广泛应用于啤酒饮料、纺织印染和漂白、制药及医疗设备、食品加工、橡胶机械、清洗消毒高温灭菌、水/污水处理等行业
此系列二位二通不锈钢气动角座阀,开关阀时力量大,既使有较小杂质也不会影响开启性能安装:可任意角度安装;密封:采用聚四氟乙烯,不需更换;介质:可允许介质中有较小的杂质;流通能力:角座设计,流通能力大,高于球阀或电磁阀50%;维护:免维护;寿命:可达300万次以上;投资:德国品质,国产价位,维护费用极低,综合投资少,此系列阀完全可以替代国外同类产品,如德国BURKERT的2000系列角座阀及德国GSR的2000系列角座阀等;

网友J:
楼上的阀符合楼主的需求,纯气控,可允许介质中有较小的杂质

网友P:
很多气阀不能这么用,有的也可以。

网友Q:
这要和制造商沟通
长时间使用的在材质上就有区别了!

网友R:
气压阀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控制气压的,如果你用来控制水,也是可以的,但是气压阀很容易坏掉!

楼主:
在此感谢以上各位老师的建议与意见,可能我说得不够清楚,
具体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个设备方案,因环境因素不能用电和气。所以准备从水管上取水压来作为压力来源。执行机构就是和2位5通电磁阀与缸动作原理一样,完成气缸的换向.就是所有气的地方变成水了。电磁阀电磁部分变成机械驱动而不是电磁驱动。就像机械气阀一个原理。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再次感谢各位老师还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把介质选为水-乙二醇,这种介质既耐火,又有良好的润滑性,又有良好的压力特性,是代替油与气的好介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把介质选为水-乙二醇,这种介质既耐火,又有良好的润滑性,又有良好的压力特性,是代替油与气的好介质。

谢谢老师
这个方案里的水是不能更改的如果更改就失去开发意义失去市场了。

网友S:
可以用但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T:
应该不行

网友U:
回复 网友H:
看流量大小,小的话洗衣机进水阀也耐用的。

网友V:
引用 楼主:
在此感谢以上各位老师的建议与意见,可能我说得不够清楚,
具体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个设备方案,因环境因素不能用电和气。所以准备从水管上取水压来作为压力来源。执行机构就是和2位5通电磁阀与缸动作原理一样,完成气缸的换向.就是所有气的地方变成水了。电磁阀电磁部分变成机械驱动而不是电磁驱动。就像机械气阀一个原理。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再次感谢各位老师还请各位多多指点
水管的压力是多少能否满足你的压力需求?如果用水做介质可以考虑用2位4通手动换向阀。但是自来水对这个压力系统,主要是密封是有腐蚀,所以所用的元件都要考虑防腐的问题。

网友V:
你可以在网上搜索水介质液压系统,了解相关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V:
你可以在网上搜索水介质液压系统,了解相关的知识

谢谢老师 就是市政供水压力,压力不高。我也是准备用2位5通的机械阀 我先看看水介质的看是否能满足

网友W(2017-05-03):
水阀是水阀,气阀是气阀。不能混淆。

网友X:
有液体专用电磁阀,气缸通水,我觉得蒸馏水可行,但是水循环过程中,肯定会有杂质,这样还是会影响气缸寿命。
话说,你问什么不用液压刚呢,就算你通水,不还是得有个液压站?

网友T:
可以通但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