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定时

楼主(2017-03-11):
如何用s7200实现定时器定时时间是24小时

网友A:
1分钟的定时会吧?
再计数x1440不就行了;

网友B:
定时器+计数器

网友C:
由于PLC的定时器和计数器都有一定的定时范围和计数范围。如果需要的设定值很大甚至超过机器范围,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定时器和计数器的串联组合来扩充设定值的范围。

网友D:
用中断,双整型加1,然后用这个比较,计时多长时间都行,一般plc都有中断。

网友E:
感觉定时加计数比较简单吧。

网友F:
1秒*60*60*24

网友G:
定时器加计数器就能搞定了

网友H:
定时器+计数器,这个网上太多了啊

网友I:
定时加计数

网友J:
用定时中断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