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1):
一台威纶通,两台欧姆龙CP1H,怎么三台设备做通讯做数据交换????有经验的可以指教一下。。。。。

网友A:
plc级联或者触摸屏两个串口单独连接两个plc

网友B:
PLCR485通讯,触摸屏设2个站号!

网友C:
这种接发都有办法解决的,预计是用什么厂家和型号的?

网友D:
很简单
威纶通有宏指令 或者触发式资料传输

网友D:
威纶通也有自带的一机多屏 一屏多机

网友E:
用两个PLC作为从站,触摸屏作为主战

网友F:
一个屏连接2个PLC很常用的

网友G:
屏用的是哪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