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变频器元件问题

楼主(2017-03-11):
请教一下,伦茨变频器主板上,下图这个东西是不是电阻?可否用普通电阻取代?

网友A:
没有修过这种机子,我见过的排阻不是这样的,这应该是个功能集成块,可通过周边电路分析一下其具体功能。

网友B:
厚膜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否替代?

网友C:
用绕线电阻替代

网友B:
回复 楼主:
淘宝有卖,如果要代替就必须考虑功率、体积和是否方便安装,碳膜电阻和水泥电阻均可代替,上面介绍的绕线电阻也不错

网友D:
瓷片电阻,两面各一个电阻,只要功率够可以代,我就在坛里看过。

网友E:
可以代,我带用过

楼主(2017-04-10):
引用 网友E:
可以代,我带用过
我的都断了,阻值分别多少?功率多大?

网友D:
中间三脚电阻为两个75k电阻串联,两端一个三脚和四脚电阻为68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