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1):
今天一宿舍整栋楼凡接了地线的电器均有漏电漏电现象,后来查出地线未连上主地线,接上,果断冒火花,直接烧掉,看来之前的地线也是烧断的!把每楼的地线断开测试,在某一宿舍,地线存在漏电,漏保早已坏,再查,发现电表存在漏电,出问题前一天该宿舍刚装上即热式电热水器,可能是过载造成的电表线圈烧毁然后对地漏电。危险危险!!!

网友A:
主地线是多少平方的?

网友B:
估计是严重过载,老化了!

网友C:
我记得电表箱是不用地线的,怎么会烧毁接地呢?是跟金属外壳相碰了?

网友D:
电热水器一定要记得把地线接好,近几年广东这边每年有都出租房热水器触电的事故。我在家里冲凉都是把电源关了插头拔了才冲的。虽然是大品牌,也有什么“隔电墙”,但还是拔插头最安全,千万别怕麻烦。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规定必须接的,主要是总开关未装漏电开关,这个问题可大可小

网友E:
我隔壁的理发店,用淘宝买的即热热水器,还不接地线,我知道以后再也不敢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漏电开关不接地未必是坏事,我这是地线带电,电是别的地方来的,见鬼了,很多热水器事故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一宿舍整栋楼凡接了地线的电器均有漏电漏电现象,后来查出地线未连上主地线,接上,果断冒火花,直接烧掉,看来之前的地线也是烧断的!把每楼的地线断开测试,在某一宿舍,地线存在漏电,漏保早已坏,再查,发现电表存在漏电,出问题前一天该宿舍刚装上即热式电热水器,可能是过载造成的电表线圈烧毁然后对地漏电。危险危险!!!
你好。谢谢地线漏电是啥意思?地线本身就是接地的,是不是地线与火线漏电,然而地线本身就接触不良,所以断路器未动作

网友G:
还好没有出什么事故,万幸之万幸啊

网友H:
可能经常漏电才把地线烧断吧!

网友I:
最好是每家单独在地上做接地线或者装修时候把墙内钢筋找出来焊上地线,我就是这么做的,不要过分相信预装得地线,但凡主底线烧坏而有一家漏电的对整栋楼都有影响

楼主(2017-04-12):
回复 网友F:
电表箱接了地线,然后是电表线圈烧毁导致电表漏电。

网友J:
没烧着就不是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