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11):
两台250KW电机终于在我的设计下运行起来了。别人搞了1个礼拜都没有运行起来。多路高手诊断。400KW变频器拖一个250KW电机也无法拖动总是过流。看来有些场合并不是适合变频器。
电机惯性非常大居然要3分钟才能正常。星形启动900电流,3分钟后降为90A 转换过程中非常顺利。500KW电机启动起来现场好震撼啊!高压保险换成了150A电机堵转时2000A爆表。不过很快就过去了。

楼主:
国产的变频器,估计进口的也不行吧!场合不合适
传统方式启动。控制器用的西门子LOGO

网友A:
楼主看了你这个帖子,我感觉我好菜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台250KW电机终于在我的设计下运行起来了。别人搞了1个礼拜都没有运行起来。多路高手诊断。400KW变频器拖一个250KW电机也无法拖动总是过流。看来有些场合并不是适合变频器。
电机惯性非常大居然要3分钟才能正常。星形启动900电流,3分钟后降为90A 转换过程中非常顺利。500KW电机启动起来现场好震撼啊!高压保险换成了150A电机堵转时2000A爆表。不过很快就过去了。
变压器是630Kva的对吧,2000A超载了,不过短时间超一下应该没事,比如3~5秒钟。
马达竟然被堵转,很显然是设备选型不合理,或者生产工艺让设备严重超负荷。马达竟然需要启动三分钟之久,可见冷机时候的负载太严重了吧。

网友C:
颚式破碎机?
如果是只要破碎腔有石料,什么方法都不好启动,必须空载启动。

网友D:
现场震撼不是来自电动机,而是来自设备,颚式破碎机。。。
正常运行90A的电流,看来电机选型有问题,选大了。。。
630KVA的变压器,如果是10KV的话额定电流36A左右,6KV的话额定电流60A左右。楼主换成150A的熔断器,这是无视变压器保护,准备烧(换)变压器的节奏啊。。。

网友E:
最终是使用星三角启动?而且还是用LOGO控制的星角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肯定是空载启动,星形连接先启动一个电机,900A的电流。拖起另一个电机转动。三分钟后巨大的惯性之下,只有90A了;这时切换成△电流在200A左右。再延时5秒另一个被拖动的电机直接△启动;控制器用的西门子LOGO!一个简单的启动居然这么多人搞了这么多天。事后看来大家还是都没有经验过这种事情。各种不同见解,软启动不行换变频器搞来搞去,还有要换变压器的。生产过后用热成像仪变压器没有一点问题。这种设备直接把建筑垃圾搞碎,很多带着钢筋的混凝土梁直接进去。这时电机就要短时间的过负荷。如果高压保险按变压器选择熔丝,永远无法正常启动。
后续打算自动化改造以下。现实生活和自动化还有一段距离;他们根本不了解。

网友F:
   先清料,再起动,破碎机严禁带载启动。停机时先排空,再停止。另外,不知楼主是否调整变频器转矩提升参数来尝试启动电机?

网友G:
用变频器应该可以吧。参数设置一下。

网友H:
有时虽以成败论英雄但楼主的观点却不敢苟同,变频器不同于软启动,能用星三角、自偶降压、软启动带动的设备变频器都能胜任。国内正规厂家生产的变频器1Hz时都能输出1.5倍的额定转矩,之所以不能正常启动还是对变频器的性能不甚了解,不能挖掘、利用、设置变频器罢了。
   回头仔细看来下你对6#的回复大概明白了你的设备构成,应该是双电机拖动同一机械结构,要想正常启动两台变频器拖动电机必须同步启动,因为变频器在启动过程中就像汽车挂在一档不但降速还有制动,当其中一台进入正常转速后另一台是不能正常启动了。

网友I:
楼主的意思是先用星三角降压启动一台250KW电机,再用这台启动的电机拖动另一台250KW的电机,待延时一定时间被拖动的电机达到一定转速后再采用直接启动的方式启动被拖动的这台250KW的电机。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如果采用自耦降压启动效果会不会要好些?对于楼主的这种启动方式,我有一个想法,能否采用小电机拖动大电机的方式,待大电机达到一定的转速后脱开拖动的小电机而再启动大电机,不知此法是否可行,只是个人猜想,欢迎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C:
看了楼主两个帖子,难道说这一台破碎机用两个电动机拖动?那设备的设计思路是很独特了。

网友J:
启动是空载还是带负载启动?
带负载启动有点麻烦

网友K:
是时候提出升职加薪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G:
这个帖子所述是最终用星角启动完成的,如有机会能用变频器改变一些设置再试一次就好了。

网友M:
恭喜恭喜 搞定就好

网友N:
需要变速吗?不需要变速用软启动器可以啦 ,软启动器选用重载启动的 。

网友O:
400KW的变频器肯定很大吧,我还没见过

网友P:
看完此贴,先给楼主点赞。这一赞是因为楼主牛,这么多人前赴后继,都没搞定,被楼主用最传统的方法摆平了。确实值得得瑟得瑟。很有成就感的说。

同时,我也很赞同11楼的观点。如果是我,我会坚持用变频器去搞定这个启动。我也坚信,能星角启动完成,变频器一定能,而且还可以限制启动过程的冲击电流。两台电机并联驱动同时启动,限制好启动电流,延长斜坡时间。估计是启动过程总是跳闸报错,把调试人员吓着了。

不管咋说,楼主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分享实例。谢谢。

网友Q:
终于见识这么个破碎机的。真是亲临现场的感觉。。震撼

楼主:
回复 网友L:
哪有那么多机会试试,一个国产的400KW变频器都要6万。这个系列变频器我不了解,但是变频器厂家现场调试就是不成功,按理他们驱动调试应该比我厉害。不熟悉不发表意见。

楼主:
我也觉得变频器可以,觉得矢量模式的肯定行现实就是没有成功过,按理变频器厂家该最熟悉自己的产品吧!驱动方面应该比我比熟悉多了。个人理解这种设备两个电机同时拖动一个负载。并不是1+1=2这样理解,国产变频器也许做不到。

网友R:
双电机拖动的破碎机么,具体的变频器线路不清楚您的接法,变频器启动应该是没压力

网友S:
看到这些这么大电流的,觉得有点不敢动手!

楼主:
回复 网友P:
说实话我现在也坚信变频器可以拖动这个负载。让我选那么我只有选择西门子S120系列变频器挂一个CU320.电机设置为一个速度模式一个力矩模式,理论上可以达到1+1=2可是客户不一定同意啊?这得多少钱啊?交货周期估计也很长。至于这种机械厂家哪有什么严谨的设计计算,全凭经验来。过程中发现后来三角启动的电流很大,皮带老是掉,怎么调整都不行。通过热成像仪观察发现这个皮带轮的轴在55°另一个星三角电机拖动的轴温度只有36度,但是星三角启动的这个电机温度却高过另一个电机的温度现在也不明白。掉皮带的电机抖动非常厉害,工作过程中震动厉害的很通过热成像仪观察这个电机底座连接处居然80度的温度,开始以为是电缆观察后发现不是电缆。难道是震动摩擦产生的热量吗?明天给大家看看热成像的图片。
最原来的软启动模式和一个旁路接触器。我通过电话了解情况后分析了一下自己又画图理解了一下。软启动改成了两路进火但是刚启动一台电流就达到了2200A  高压保险丝很快爆掉。注意过程全部是空载。
因为后来赶到现场的启动不成功后,我就认为软启动没有戏人家走过的路就没有必要再走了。和老板讲我可以让他启动起来。但是启动柜的厂家又搬出400KW变频器肯定没有问题,结果失败!后来问现场工人,他们讲变频器启动也是很顺利,但是一旦送料生产变频器很快报警停机。他们方案是变频器启动成功后拖另一个软启动,其中一根240平方电缆发烫厉害。提出要换电缆再试试。老板没有答应。电缆为什么发烫?各位分析下我不明白!
老板急得嗷嗷叫!下午我赶到现场敲定方案买接触器自己利用原来的柜子改造下再增加1000A的接触器两个。这么大接触器好难找呢!华南城跑了好多家找不到费劲周折太阳要落山了才搞到现场。紧接着自己固定支架,带过来的铜排改造下、千斤顶现场压角度,量位置打孔,一点一步慢慢做。接这个铜排好麻烦。
虽然丑了点但是还是好用的。
这个柜子就要退货了!
6万人民币没有兴趣研究这种变频器。
自己熟悉的S120,希望那天自己能有机会调试一个这么大的。
23点开始试机启动,开始启动时间设置了30秒转换发现自己带的福禄克438钳流表都爆表无穷大了,心跳的要命赶紧停机再次检查接线没有错误,把启动时间设置为10分钟观察电流;发现3分钟后由900A居然降到了90A设置3分钟后切换一切启动顺利。
接着试生产,工作中遇到了混凝土之类的电机发出沉闷声音高压熔丝梆的一声一道蓝光熔断。但是心里已经有答案了!第二天准备换成120A的保险无奈没有这个规格。150A算了!
城市化进程的郑州!建筑垃圾堆成山!下午试机一直没有问题。和老板谈谈后续要规范化严格标准的柜子才能保证生产。老板讲先试试生产几天没有问题的话和领导做报告改造。
那这次的钱不能少!
多少?一万吧!
没有问题!
到此事情告一段落希望能有改造机会大展身手。
感觉这次写的挺长啊!

网友T:
看到这么大的电流心里都是怕怕的,不过这种情况下我也是投降了,还是楼主厉害

网友U:
说实话,楼主也够冒险的,不过搞定还是很值得恭喜的。
这个项目让我来做的话:
1   我不会让两台电机分开启动,分开启动第一台电机就是小马拉大车了,让两台电机同时启动虽然启动电流大,但启动快,电流更快就降下来了。
2   使用绕线电机,转子串电阻或频敏变阻器启动。这样启动转矩大,限流效果好。
3   使用矢量变频器,但具体没用过,不知道启动转矩有多大。

网友U:
看来那里电网容量还是很好的,有时候把电力局的开关搞跳也是很麻烦的事,所以高压熔断器都不敢换的太大

楼主:
朋友不是让你去设计而是去解决人家无法完成的问题!换什么都要花钱的!一个接触器就要3000三根电缆就要5000!绕线电机就别想了!变频器哪不要钱!你有十足把握吗?这个可不是开玩笑,我认为一个高压电机启动多方便电流很小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我是一步步推理,实验出来的!先利用现场六根线完成星形启动发现电流比较小。认为方案可行才和老板打包票的。天马行空变为现实要有付出的!希望大家多多分享生活中的事例

楼主:
回复 网友U:
这个你担心多余了,630KVA电流哪有多大就算2500KVA电流高压侧也没有多少!你要知道一条高压线路上带的负载肯定兆瓦级的对220KV级别的变电站忽略不计

网友U:
引用 楼主:
这个你担心多余了,630KVA电流哪有多大就算2500KVA电流高压侧也没有多少!你要知道一条高压线路上带的负载肯定兆瓦级的对220KV级别的变电站忽略不计
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我是吃过这个苦头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U:
看来那里电网容量还是很好的,有时候把电力局的开关搞跳也是很麻烦的事,所以高压熔断器都不敢换的太大
对不起,我只是建议,并没有否定楼主的成果。让楼主不高兴了。
楼主很棒,是专家!

网友V:
楼主的思路非常清晰,说其胆大,还不如说心细。楼主的疑问希望时候能找到答案。不过,3分钟切换到角接确实是考验人的智慧与极限

网友W:
楼主的技术加经验,佩服!学习了,没有用过这么大的电机……

网友X:
我们这里鄂破机机用的是ABB的软启动器,160kw的电机。有多种模式选择,甚至可以设置为全压启动。相当于一个直接启动了感觉这个功能特别好。。但是我们的鄂破机必须是空载启动(没有石料)。楼主用星三角确实冒险,佩服楼主的勇气,表情。我现在比较担心接触器的寿命怎么样

网友P:
楼主27楼的故事讲的很精彩。受教了。谢!

网友Y:
原来自已真是井底之蛙,还是要走出去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X:
和您比较我是门外汉了!没有接触过这种设备。设计的也奇葩两个电机带一个负载。既然事情已成定局还是要解决的。也许我运气好解决了,电气上面设计的余量很大。图片为证!

网友Z:
恭喜楼主,精神可赞

网友AA:
我没做过像楼主这么大的电机启动,做过最大的也就25kw。但楼主说厂家用变频器带电机,启动是正常,但带负荷工作就会频繁报警。这让我想起以前做的一个攻丝机,用一个电机带动4个轴的多轴器。也是和你说的一个状况,工作过程中频繁报警,变频器怎么调都不好。后来用了一个减速电机,把转速提高才搞定。我想变频器使用中,在电机磁通量饱和的情况下转矩虽不能提高,但可以用减速的办法提升转矩。不过这又得增加成本,还是楼主的方法最省。只是给楼主提个醒:万一机器以后不能正常运行了,还可以用减速的办法提升转矩!

网友AB:
楼主准备升职加薪

楼主:
回复 网友AB:
工作之外的事情和本质工作不沾边。

网友AC:
回复 楼主:
电机的三根线走两个孔?

网友AD:
2个电机拖动一个机械。。为啥不用一个大的加飞轮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X:
我们这里鄂破机机用的是ABB的软启动器,160kw的电机。有多种模式选择,甚至可以设置为全压启动。相当于一个直接启动了感觉这个功能特别好。。但是我们的鄂破机必须是空载启动(没有石料)。楼主用星三角确实冒险,佩服楼主的勇气,表情。我现在比较担心接触器的寿命怎么样
颚式破碎机如果遇到突然停电,物料卡在里面,有些实在是抠不出来,最后剩下不多的时候,可以全压启动冲击一下。

网友AE:
关键是老板舍不得花钱,给你1万,加材料也就两万,用变频至少得6万

网友AE:
  两个电机直接并联就行,两个电机分别启动多此一举,只有弊没有利。另外这个控制柜没有任何保护装置,这是要等着烧电机和变压器的节奏。我建议楼主赶紧把辛苦费要到手,否则有可能白辛苦。

楼主:
三根电缆就要5000,现在先凑活用

网友AF:
年前做得2个项目,一个鄂破,90KW,用的是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第一次一起动发现我的FLUKE钳表2500的量程都报表的怕电机烧了马上停机,后来接65%的抽头继续启动,不到一分钟电流持续下降,最终设定了2分钟启动时间。。。。电缆是120的铜芯。
另一个是160KW的鄂破,电缆240,施耐德软启动,参数不是我设定的,不过没有楼主那个那么夸张,我觉得这个和机械设计也有点关系,也是破石头反正。。。

另外,我们设备上,尾排风机是450KW的,主传动电机是400KW,但是尾排电机的变频器还没主传电机的大 体积小了一半,西门子的G130系列。。

网友B:
两个马达,同轴驱动?脑残设计师。
400KW的变频器应该是只驱动一台250KW的马达对吧,破碎的过程中,竟然有电流能够飙到2000A?看来变频器真的不适合恶劣工况的破碎机了,或者破碎机的进料机构之前,必须装备第一级碎料设备,必须将料碎到一定程度才能进料。

原配置装备了软启动器+旁路接触器,连设备空载都启不动,真不懂厂家怎么测试设备出厂的呢?

网友AG:
回复 楼主:
250KW基本都是V/F控制

网友AH: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还是厂里的电工

网友AI:
引用 网友P:
看完此贴,先给楼主点赞。这一赞是因为楼主牛,这么多人前赴后继,都没搞定,被楼主用最传统的方法摆平了。确实值得得瑟得瑟。很有成就感的说。

同时,我也很赞同11楼的观点。如果是我,我会坚持用变频器去搞定这个启动。我也坚信,能星角启动完成,变频器一定能,而且还可以限制启动过程的冲击电流。两台电机并联驱动同时启动,限制好启动电流,延长斜坡时间。估计是启动过程总是跳闸报错,把调试人员吓着了。

不管咋说,楼主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分享实例。谢谢。
第一,我可能不敢接这样的活;毕竟像楼主说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即便是知道了一些情况, 也不太干贸然尝试的;
第二,就算我接了这样的活,我起码要要保证90%以上的成功率,但是看楼主的帖子,我估计一开始这个把握也是没有的,楼主的胆大心细让我佩服;
第三,如果是我,我还是赞同用变频器启动的,至于之前为什么没有启动起来,期待有人能记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有时虽以成败论英雄但楼主的观点却不敢苟同,变频器不同于软启动,能用星三角、自偶降压、软启动带动的设备变频器都能胜任。国内正规厂家生产的变频器1Hz时都能输出1.5倍的额定转矩,之所以不能正常启动还是对变频器的性能不甚了解,不能挖掘、利用、设置变频器罢了。
   回头仔细看来下你对6#的回复大概明白了你的设备构成,应该是双电机拖动同一机械结构,要想正常启动两台变频器拖动电机必须同步启动,因为变频器在启动过程中就像汽车挂在一档不但降速还有制动,当其中一台进入正常转速后另一台是不能正常启动了。
有一个信息需要重视,就是破碎机在工作过程中,有卡料导致的堵转,电流会飙升至2000A,虽然时间很短暂,可能只有几秒的时间。这样,即使任何一台变频器,都会停机报警的。

所以说,有的设备的运行工况,并不适合采用变频器来运行的。

网友B:
我怀疑楼主的案例非常特殊,就是破碎机的建筑垃圾进料,没有经过前期处理,直接让破碎机消化,导致破碎机的运行工况极端复杂。
所以,最根本的解决方案,可能就是技术改造生产工艺,而不是技改设备的电气控制系统。刚好楼主通过采用了电气系统的技改,解决了部分生产工艺带来的设备运行难题。

网友AJ:
是不是带载启动负载太大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B:
不排除这种情况。只是针对楼主无法启动讨论的,说到底还是单台电机的启动转矩不足以克服设备巨大的惯性。

网友AK:
大功率电动机启动劲量不要带载启动,这样情况下线路可能承受不了!

网友AL:
设备机械设计不合理,电机直接拖动惯性大负载,像这种设备应该用液压驱动,电机只需要给液压泵动力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建筑垃圾还怎么前期处理?泥头车拉的是什么就粉碎什么!很多混凝土梁会正进去。来什么粉碎什么!

网友P:
回复 网友AI:
是,对于把握性不大的项目,应该采用深入研究,并实施最有把握的解决方案。当然风险肯定有,但不要超过30%为宜。否则真有可能不能自拔。嘻嘻。

我喜欢楼主的故事。就像给自己尝试了一次大考。并且通过了。所谓大考,就是自己也不能预知结果。这是对人的应变能力和专业基本功的一个实战检验。

网友R:
破碎机有很多都是双电机运行的,用液压传动是好,但是效率会低很多,软启动没有正常启动我认为还是数据设置不合理

网友AM:
我单位4台200万大卡的约克离心冷冻机组,每台电机450KW,三台是星三角启动,一台是变频器启动,都沒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建筑垃圾还怎么前期处理?泥头车拉的是什么就粉碎什么!很多混凝土梁会正进去。来什么粉碎什么!
也是,但是泥头车拉来的建筑垃圾,体积和形状有大有小,估计会有的比粉碎机的进料口还大,所以有一小部分大块的需要人工处理是吗?

网友AN:
不愿往下看了,虽然没有参照,但根据图片分析好像是在90-110km之间,没有那么大。空载启车能很轻松,包括星角起动,或减压起动,更不用说变频了,哈尔滨阿城区一采石场一台【三破】55kw电机全压启车多年正常。

网友AO:
引用 网友AA:
我没做过像楼主这么大的电机启动,做过最大的也就25kw。但楼主说厂家用变频器带电机,启动是正常,但带负荷工作就会频繁报警。这让我想起以前做的一个攻丝机,用一个电机带动4个轴的多轴器。也是和你说的一个状况,工作过程中频繁报警,变频器怎么调都不好。后来用了一个减速电机,把转速提高才搞定。我想变频器使用中,在电机磁通量饱和的情况下转矩虽不能提高,但可以用减速的办法提升转矩。不过这又得增加成本,还是楼主的方法最省。只是给楼主提个醒:万一机器以后不能正常运行了,还可以用减速的办法提升转矩!
就是加减速机?

网友AA:
回复 网友AO:
对呀。

网友AP(2017-04-17):
我在现场调试过的的破碎机变频启动。现场是两台200kw的异步电机拖动一个破碎机,每台电机分别使用一台220kw的变频器拖动,现场主要解决同步启动问题,电流均衡。故障联锁。该控制方案已经成功应用于矿山破碎机,

楼主:
感谢楼上分享。看你这个设备是大厂家做的了,两个变频器怎么设置呢?有主从吗?详细讲解下

网友AQ:
扯淡,既然是变频启动,扯什么堵转电流?

网友AR(2017-06-06):
回复 网友AP:
我们这边最大的反击破,用的两台315kw 的电机拖动的,不过他们用的是500kw 的软启动

网友X(2017-07-20):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两个帖子,难道说这一台破碎机用两个电动机拖动?那设备的设计思路是很独特了。
两个电机驱动的破碎机很常见啊。我们这还是10KV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X:
我们这里鄂破机机用的是ABB的软启动器,160kw的电机。有多种模式选择,甚至可以设置为全压启动。相当于一个直接启动了感觉这个功能特别好。。但是我们的鄂破机必须是空载启动(没有石料)。楼主用星三角确实冒险,佩服楼主的勇气,表情。我现在比较担心接触器的寿命怎么样
颚式破碎机如果遇到突然停电,物料卡在里面,有些实在是抠不出来,最后剩下不多的时候,可以全压启动冲击一下。
确实如此,有时发生堵料时,或停电时。冲击一下。

网友AS(2017-09-14):
这个还发,设计的错误,破碎机必须空载启动,停机前,先把给矿机停掉,使用板式给矿机最好,给矿机使用变频器调整给矿量,破碎机可以使用软启动,而不是变频器,哪个设计院啊,闭门造车,我也是醉了,这些我们干矿山的,天天都和这些设备打交道,第一次听到给破碎机用变频,醉了(?′ω`? )

网友AT:
对该设备不了解。为什么不加一个大飞轮呢?飞轮可以储能遇到卡阻能够缓解电机压力吧。

网友AU:
500KW也不是很大,我做项目经常碰到1000KW、1250KW或者更大的。

网友AV(2017-11-01):
回复 网友AU:
空载启动变频器应该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U:
没有看到过400V有这么大的 1250KW多大的电线啊?图片看看

网友AU:
回复 楼主:
我沒說1250KW的用400V啊,通常250KW以上都採用高壓了。我指示說500KW的電機容量不算很大,我做項目的經歷中做過很多單臺1250KW甚至更大的馬達。

网友AW(2017-12-07):
回复 网友C:
这个很早就有这种设备啦,几年前我在饲料厂时就有几台用了五六年的粉碎机,都是双电机的,两个电机都是250KW,也是用软启动同时启动

网友AX(2018-03-09):
看了各位大神的回复,学了很多。
楼主的方案大概了解了点点,原来厂家用的是软启动启动后旁路运行250kw电机,再用软启动启动另一台250kw电机再旁路。
楼主现在是用变频器代替了软启动,过程电流小启动平稳。要是一直拖动电机就危险了,只是用于启动的时候用变频器并不是不行,只是成本和稳定性不如软启动,有点大才小用的感觉。
这样改还是很简单的,只不过调试上花点心思。
不过我觉得是软启动没有根据实际情况调好启动斜率和电流,时间之类的。

网友AY:
2台电机同轴驱动设备很正常啊!
三角轮胎有1250KW电机2台同轴驱动减速机带密炼机的(还有单台2500KW驱动的)!
至于启动时间,水泥厂的窑炉启动都是15-45分钟,还有球磨机启动也是15-45分钟,你的才几分钟算啥??我的半导体甩干机要求启动时间就是3-6分钟,设备启动主要看惯性

网友AZ:
引用 网友AL:
设备机械设计不合理,电机直接拖动惯性大负载,像这种设备应该用液压驱动,电机只需要给液压泵动力即可。
这样的话设备成本翻一倍可能还不够

网友AZ:
引用 网友AS:
这个还发,设计的错误,破碎机必须空载启动,停机前,先把给矿机停掉,使用板式给矿机最好,给矿机使用变频器调整给矿量,破碎机可以使用软启动,而不是变频器,哪个设计院啊,闭门造车,我也是醉了,这些我们干矿山的,天天都和这些设备打交道,第一次听到给破碎机用变频,醉了(?′ω`? )
非常赞同你的看法,对不需调速的电机一般都不用变频器,可用星三角起动的不用软起动器。有一国企财大气粗,电机都改用变频起动,然后调在50Hz运行,结果有一部分电机烧了。原因是变频器输出不是纯净的正弦波,电机发热较大。

网友AZ:
引用 网友AT:
对该设备不了解。为什么不加一个大飞轮呢?飞轮可以储能遇到卡阻能够缓解电机压力吧。
但起动更加困难

网友BA:
用软起动的条件是变压器容量必须够大才行,如果电源余量不是很大可以用变频启动后切换到工频运行,不过能用星角的话还是可以节约成本的

网友AJ:
估计带载变频器肯定是起不来的。

网友BB(2018-09-17):
牛啊,这么大的电机,高压电机,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BC:
两个马达是硬连接在一起运行吗?

网友AY:
相比起来以前做过2.5MW的密炼机电机、钢厂5MW轧辊电机启动,这个小儿科了!

网友BD:
250kw的电机还星三角呢,我可以肯定告送你变频器肯定可以用。

楼主:
可以启动无法满足现场生产,他会过流停机

网友AZ:
引用 网友BD:
250kw的电机还星三角呢,我可以肯定告送你变频器肯定可以用。
既然星三角都能起动了,何必要化大价钱用变频器呢?

网友BA(2018-11-21):
这是楼主胆大心细的结果,技能好点的电工也能计算的出可用此方案,但不一定敢保证去试。我也遇到过小变压器启动大风机软启不行想改用星三角启动,计算的方案可行,同行领导小学文化一直打退堂鼓,还是由于我是本厂职工没有去冒这个责任风险,改用的变频器。看你的照片厂家的400KW变频器应该是某应疼的吧?

网友BE(2019-01-02):
很精彩,佩服佩服。

网友BF:
17年的文章我才看到,写的很不错。一开始看也想着用变频器一定没问题,可看到后来知道破碎时电流突然变大变频器保护灵敏度高一定会报故障。这经验很不错防止以后出相同的错误

网友BG:
引用 网友AT:
对该设备不了解。为什么不加一个大飞轮呢?飞轮可以储能遇到卡阻能够缓解电机压力吧。

心事好心,也没有差意,做飞轮那样简单呀,做好了,好不容易安装好,不能用,

网友BE(2019-03-03):
经验分享借鉴。学习

网友BH:
回复 网友BE:
很优秀,工控人是最累的,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I(2019-06-02):
回复 网友BE:
变频器参数应该没调好,所以不能加负载

网友BJ(2020-01-05):
回复 楼主:
三分钟是不是长了一点呢?你这个是碎石机吧?

楼主:
建筑垃圾

网友BK(2020-07-10):
通知 王  哦哟0tbm

网友BL:
小功率电机而已
高压大功率电机液阻启动能烧开一大池子的水,烟霪弥漫
那个才壮观(比如6300KW,10MW....)

网友BM(2021-03-13):
控制柜的线有点乱!

网友BN:
对电网冲击大不大

网友BO(2021-05-04):
这是负载启动吧,破碎机很多现场使用都是需要负载启动的。

网友G:
空载用变频可以

网友BP:
回复 网友B:
曾经有台630KVA变压器2000多安工作了几个小时